熊猫601-3G1电路中波磁棒接法的疑惑

楼主(2020-07-02):
按照实际电路画了一下电路图,如下

问题是,磁棒线圈的一端不应该接地吗?这个电路是用4700P的电容接地,很奇怪。

网友:
4700对于高频信号基本上居相当于阻抗为0,交流接地了。同时也可以防止底盘漏电通过外接天线传导出去造成安全问题。

网友A:
      在用磁性天錢输入电路里,中頻陷波器就不能和迥路电感直接并联或串联。采用串联式陷波器和磁性天线的线圈并联,因L比高阻抗的耦合线圈的电感Lb小得多,使陷波器作用不大。
釆用并联式和磁性天线线圈Lcb串联,对从机外天錢进人的中頻千扰有抑制作用,而对于直接由磁棒导入的中頻干扰沒有抑制作用。

网友B:
我对这个电路持怀疑态度,中频陷波器或串联或并联在天线输入端,图中4700P电容把该陷波器旁路了,根本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个电路持怀疑态度,中频陷波器或串联或并联在天线输入端,图中4700P电容把该陷波器旁路了,根本不起 ...

是啊,非常疑惑,这几个线头有焊接过的痕迹,怀疑有后人胡乱接线的。

网友C:
原图来了,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图来了,参考一下。

这个原理图没有磁棒,我手里的机器天线有两个插口,分别是中波和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磁性天錢输入电路里,中頻陷波器就不能和迥路电感直接并联或串联。采用串联式陷波器和磁性天线的 ...

根据接线长度,重新接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图C是正确的安装方法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C是正确的安装方法供参考。

上一个帖子的图,我按照上个帖子的图接的,现在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个帖子的图,我按照上个帖子的图接的,现在效果很好。

由于接收条件因素大多数情况下陷波器可有可无,对接收效果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C是正确的安装方法供参考。

熊猫601-3G1磁棒上有2个线圈,都是平绕的,每个大概30匝,实际上是1个绕组。那么中波天线就没法想图C这样的接法,最后采用了电容耦合的方法,另外耦合电容标错了,应为620P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猫601-3G1磁棒上有2个线圈,都是平绕的,每个大概30匝,实际上是1个绕组。那么中波天线就没法想图C这样 ...

熊猫6O1一3G1中波输入电路是德国人的"内部耦合"电路,外天线串几百p电容,这个电容接几千p电容然后接地,两电容相交点接磁棒谐振线圈,磁棒谐振线圈另一头经过波段开关接变頻栅及谐振电容。上海131七灯机最早“引进“中波"内部耦合”电路,上海161各系列的机器也采用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