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的氙气大灯安定器如何改成12V的使用.测试最低启动电压要17V才行

楼主(2020-07-02):
24V的氙气大灯安定器如何改成12V的使用.测试最低启动电压要17V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DC,把12V升到24V~

安定器是75W的.那这个转换器功率要不少.不方便.要是能直接在安定器上改装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改的,应该是开关电源原理一样,改起动(触发?)电压,实际操作有难度,为了对付恶劣环境, ...

密封皎好拆,用的是 3843 启动电压1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好办了,在3843的7脚起动电阻上并联个电阻上去实验一下~

24V的氙气大灯安定器如何改成12V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图看不清啊,只看到好象是贴片3843,既然您说了用的是3843,那就找3843的7脚啊,电源和7脚之间应该 ...

电源正与7脚之间现在是直接了

网友:
电压低电流需求就大要改的地方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3直接12V应该能起动的,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有牵连?或者电压低了带载能力差了~

通电时灯泡亮一下.6脚有输出.接着就停振了.

网友:
通常电源入端有设定启动电压的分压电阻通过管子或358等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买12V升24V升压模块,2个8A模块连邮费100以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 ...

那样还不剩直接换个安定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密封皎好拆,用的是 3843 启动电压17V

3843单端直流安定?

楼主(2021-03-25):
引用 网友B:
3843单端直流安定?

是的,没错。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