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附图上开孔尺寸的接线柱哪位有啊?

楼主(2020-07-03):
淘宝了半天没发现有,其实就是建武PR18上的接线柱,我买了个二手的,接线柱被烧化了。

面板开孔尺寸

面板开孔尺寸

网友A:
老式的有这种,尺寸么要看一下。论坛前几天还有人出。。。

网友:
999A,999B接线柱,KN3钮子开关都是这种 开孔方式,这种冲孔是工业化的要求。

网友B:
这不就是香蕉插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有这种,尺寸么要看一下。论坛前几天还有人出。。。

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选大一点的用锉刀修整到这个尺寸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香蕉插座嘛

香蕉插座一般是7mm×6mm,楼主这是9mm×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