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发帖无法上传图片。

楼主(2020-07-03):
求教,发帖无法上传图片。甚至连表情都无法选择。谢谢各位。本人360浏览器。

网友:
用谷歌浏览器试试吧!

网友:
我一直用的360浏览器,很正常啊。

网友:
经反复试验证明,有些浏览器不是头像发不了,就是图像发不了。截止目前,我试过若干种浏览器,当然没有试过世界上所有的,而且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咱也不敢列出“不行”的浏览器列表,我只能说,在我试过的当中,腾讯qq浏览器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A:
换一个世界之窗浏览器试试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世界之窗浏览器试试看,应该没有问题。

实在找不到,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如果您用360浏览器习惯了,用360极速浏览器试试。
极速浏览器是Chromium内核,使用起来和谷歌浏览器差不多,很多谷歌浏览器插件它都能用,当然最好是换用谷歌浏览器。

楼主:
统一谢过各位,分别试试看。

楼主:
根据bg1trk版主的方法解决了,360极速模式可以。谢谢指教。

网友:
就是噻。我的也是的,Windows内核的浏览器就是打不开——高级模式下的“附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bg1trk版主的方法解决了,360极速模式可以。谢谢指教。

我常用的猎豹浏览器也不能上传图片
换谷歌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浏览器设置的原因,比如内核、兼容模式等等,另外可以试试百分浏览器,除了没有双核外,秒了QQ浏览器和360浏览器(包括360极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