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修理一个遥控小夜灯

楼主(2020-07-03):
故障为:
1.亮度降低。
2.遥控失灵。
检查结果:
1.降压电容失容。
2.遥控头部分一贴片电容严重漏电。
换损坏电容后故障排除。

网友:
你们让工厂怎么办,怎么什么都要修起来再用

网友:
这类电容用着不可靠,换安规电容吧。

网友A:
CBB21,CBB22 ,电容量下降是通病。

网友:
哎!我的遥控LED灯已经换过两回电容了。

楼主(2020-12-24):
引用 网友A:
CBB21,CBB22 ,电容量下降是通病。

这个灯一共买了两个,都使用不久出现变暗故障。是这一批次电容质量太差?
换电容后,使用至今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