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借助电脑调换喇叭后调试过程,效果非常满意

楼主(2020-07-03):
今年新调换了一个雅马哈的AV功放,说明书里面要求两个前置喇叭的阻抗最好是8欧姆,最低6欧姆,原来的音箱是4欧姆的,所以必须调换喇叭,以符合AV功放的要求。
先说一下原来的音箱情况,这是我以前买的惠普品牌的5寸音箱(这是广州一个音箱厂的品牌,和美国电脑惠普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音箱当时在国产音箱里算是比较好的,尺寸是18.5x24x28.5cm,先看一下照片

楼主:
先要找到可以替换的喇叭,我在某宝上找了很久,顺便说一声,原来用了佳讯的DL-511的喇叭,效果并不好,尺寸也有点不同,因为这个喇叭箱低音喇叭的沉孔是150mm,佳讯的是146mm,不大好看。最后找到的是威发迪芬妮代工的德国NUBERT喇叭,尺寸正好150mm,阻抗8欧姆,灵敏度89dB,Q值都没有提供,不过建议是倒相箱,符合我的要求。

楼主:
高音喇叭曾经买了佳讯、惠威回来后结果发现面板不一样,装上去很难看,考虑是否用原来的,原来的阻抗是4欧姆,但是一般高音喇叭灵敏度要高一点,串上电阻以后阻抗和灵敏度可以匹配,现在低音喇叭是89dB,假设高音喇叭是92dB,串上4欧姆的电阻,阻抗正好是8欧姆,灵敏度降低3分贝,正好一样,如果差个1,2分贝,也是在允许范围里。

楼主:
以前看过关于喇叭箱的文章,知道喇叭箱的板壁会有谐振,这个不论多少厚都无法避免,避免的方法是在内壁涂一层阻尼材料,譬如沥青,但我觉得这样有气味不好,我买了带自粘的黑色泡沫塑料,还有吸音作用,倒相箱吸音材料不能太厚,不然削弱了倒相作用,所以厚度选了5mm,内壁全部贴一遍。

楼主:
接下来需要调整分频器了,因为阻抗不一样,分频器肯定有大调整,需要有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等,但是我都没有,我想了个因陋就简的方法,效果还不错,就是电脑+数字万用表。
原来喇叭箱的分频器是3/4阶的(具体有点搞不清),电感大小也不知道,这时候就要用电脑+万用表了。
首先用的是电脑的声卡,我用RMAA测量了一下电脑声卡,频率响应非常平直,失真很小,噪声也很小,当信号发生器一点问题都没有,再准备一个功放,功率不用很大10W、20W就可以了,再一个数字万用表,有交流电流档就可以。
喇叭箱里拆出来一个8.2uf的电容,误差在3%,作为测量的基准。
下载一个RedCrabSonoG的程序,可以作为信号发生器,界面是这样的
调节发生器的频率,观测到电流最大,这个时候就是串联谐振的频率,根据频率可以计算出L=1/(2πf)”2xC

楼主:
测量了手里的电感,找到几个可以用的,有2个0.65mH,2个0.22mH,2个0.3mH,可以组成两套3阶的分频器。
然后下载一个etools软件,可以计算各种参数。
先要计算低音扬声器的补偿参数,由于低音扬声器音圈有电感性,阻抗曲线不平,所以用一个RC电路并联在扬声器两端,补偿后的阻抗是7.7欧姆(这是综合考虑,多次计算后决定的)。在扬声器的阻抗曲线上找到7.7x1.414=10.88欧姆对应的频率,大约2200Hz,经计算,使用电阻7.7欧姆,电容6.71uf

楼主:
经对高音喇叭的阻抗分析,高音喇叭在分频点阻抗非常稳定,一般不需要补偿,所以高频扬声器的补偿就省了。分频器计算如下:
高音阻抗取7欧姆是为了凑电感设的,可以在源端加一个1欧姆补偿。
最后的电路如下:

楼主:
分频器的电容一部分是原分频器上的,原分频器有的是无极性电解电容,这个坚决放弃,只用CBB的,然后又购买了一些CBB电容,音箱专用电容虽好,但是容量类型少,我就买了许多普通的250v的CBB电容,测试容量后并联起来,效果也很好,市面上出售的CBB电容我测量下来,一般容量比标称的大5%-10%,多几个并联平均下来大7%,具体如下:
5.38uf---(原)5.6uf
16.13uf---(原)5.6uf+3.3ufx3
9.77uf---3.3ufx2+2.2uf
6.71uf---3.3uf+2.2uf+1uf
上述电容中5.6uf是原来分频器拆下的,误差3%以内,其余是市售的,并联后实际容量误差都在3%以内。

楼主:
安装好分频器,全部接入,喇叭全部接好,装入喇叭,接下来就是要调整倒相管了。
图中倒相管是白色的,不怎么协调,原来倒相管是深灰的,但是长度只有7CM,根据我对相近类型喇叭分析,这种喇叭箱容积一般是10升,倒相管直径50mm,长度110mm,于是在淘宝上买了专用的倒相管,长度有140mm,但是直径不是一样大的,前大后小,我估计是注塑脱模需要,但是这不符合我的要求,因为我总觉得进和出气流阻力不一样,是不是会引起失真,正好手边有排水的UPVC管,直径50mm,就截取了两段120mm的试试。

楼主:
大家知道,倒相箱需要调整倒相管的长度,使倒相箱的谐振频率和低音扬声器的谐振频率相同,上图看这个喇叭谐振点在52Hz。
这时候又要用到电脑了,还是那个RedCrabSonoG软件,接法相当简单
倒相箱的阻抗曲线是频率上一高一低两个峰,分别位于谐振频率的两边,最好一样高低,谐振频率处阻抗最低,只要逐步调节频率,测量电流表的电流,电流小代表阻抗大,电流大代表阻抗小,测试下来发现倒相管长度正好,不需要调整,结果如下:
34Hz---55mA
54Hz---167mA
82Hz---55mA
谐振频率在54Hz,虽然和厂方提供的频率有点差异,但误差在4%以内,可以容许。两个峰的频率分别是34Hz和82Hz。
接着将频率逐步调高,发现电流一直变化不大,不超过10%,可以认为阻抗在8欧姆附近,这个结果大大的好于一般市面上的音箱,市面上许多高级的音箱,阻抗都是变化相当大的。
接下来就是主观音质评价,由于一般业余DIY音箱没有消音室,只能凭听感调整分频器参数,本音箱两个喇叭频率响应曲线相当平直,分频点又相当精确,所以听音下来无需调整,高音扬声器同相接入,听下来高中低三频非常均衡,高音纤细、清脆,中音甜美,低音浑厚,量感很足,和我的另一个惠威M6原木版(此音箱价格是18000元)比较,高中频非常接近,低频大概有70%-80%的量感(惠威的是两个6.5寸低音扬声器)。
然后请了一个资深DIY的朋友来听,也认为频率非常均衡,曲线应该没有明显的峰和谷。
顺便说一下现在AV功放的听感,以前AV功放的听感非常差,有朋友一个早期的雅马哈的AV功放,听感非常干,我送他一个我自己DIY的DAC,声音明显好很多,说明原来AV功放里面的DAC效果太差,但现在集成电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AV功放的DAC估计也升级了不少,功率放大部分估计也改良了不少,现在听感相当不错,和纯功放的听感差异很小。
此次调换扬声器,没有使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等仪器,也没有放到消音室(如果到消音室还可以微调一些参数),只用了电脑和数字万用表,但得到了不错的结果,自己记录一下。

网友: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礼貌

网友:
值得大家借鉴学习。

网友:
技术贴,技术贴

网友A:
现在用的雅马哈是什么型号?感觉雅马哈功放不如天龙的功放用料听感好!

网友:
天龙  安桥的许多AV功放素质都很高

楼主(2020-08-02):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雅马哈是什么型号?感觉雅马哈功放不如天龙的功放用料听感好!

雅马哈RX-V481,去年买的,当时比较了雅马哈、天龙和安桥,雅马哈支持HDMI2.0,天龙和安桥只支持HDMI1.4,雅马哈喇叭接口是全接线柱,天龙和安桥是接线夹子,虽然是细枝末节,但是总是觉得雅马哈认真一点,(以前朋友家里听过安桥,声音太混)当时还想买好一点的,但是看了一遍,所谓好一点都是增加了声道,比如7.1声道什么的,我只接5.1声道,没必要为没用的功能买单。家里另有HI-FI的音响,当时对音质没抱多少希望,就是看看电影,但是听下来觉得声音不错,估计是由于科技的进步,使AV功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AV功放输入的其中一路是HTPC,CPU是Intel的N3150,显卡是集成的,通过HDMI接到AV功放,没有料到的是intel集成的显卡里面有个声卡,支持的格式非常多,比小螃蟹的HD声卡多得多,在通过HDMI接到AV功放时用这个声卡,可以玩各种编码、各种采样频率、采样位宽,除了DSD(1bit)不支持,

网友:
虽文字不多,计算,测试交待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