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胆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0-07-03):
在“云外天”师傅的图基础上改制而成,期间也懂了串联稳压原理(定性的 )有疑惑:稳压管两头和电位器动臂上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

稳压管并联的电容是为了在输入电压出现波动时给予补偿,因为稳压管的供电是直接取的输入电压

如改用WY3P,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辉光放电的噪声

电位器滑臂上的电容为取样电容,在不加这个电容时,对输出电压的纹波取样是由R5、R6、R7串联分压而来,

则取样系数是小于1的(相当于R6的一部分或0,加上R7,在R5、R6、R7串联中所占比例),加上C2后系数即变为1(实际趋近于1,有损耗,但远大于不加)

网友A:
一般来讲,稳压管两端并联电容,是为了消除稳压管击穿导通以后产生的噪音。
取样电位器抽头上与取样端并联的电容,是加速电容,可以快速感知取样端的电压波动,加快调整环节的响应速度。

楼主:
软件里电子管只有苏联欧美型号。图中用的是6J9和6C19(国产型号)。

楼主:
另外发现,手册规定6C19栅压不能浅于-1.5V,这是因为阴极发射能力太强,高于这个数就产生栅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稳压管两端并联电容,是为了消除稳压管击穿导通以后产生的噪音。
取样电位器抽头上与取样端并联 ...

原来如此啊!

网友B:
6J9 完全可以用13007-13009代替,只要稍加修改部分阻容参数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减少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J9 完全可以用13007-13009代替,只要稍加修改部分阻容参数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减少功耗

6c19也能用晶体管代替 又不是原则性问题,老想着石代胆太没意思了。这里可是电子管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6c19也能用晶体管代替  又不是原则性问题,老想着石代胆太没意思了。这里可是电子管区

可以胆石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