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v灯丝绕组如何高效地给6.3v灯丝供电

楼主(2020-07-03):
12.6v灯丝绕组供电能力接近2A,带中心抽头,想给6.3v绕组供电,电流需求1.2A,请问是只用一半绕组直接接灯丝好呢,还是把12.6v交流整流后用开关式稳压电路输出6.3伏好呢,哪种交流噪声更小。

更新如下:
又检查了一下灯丝绕组,可能只有1A的供电能力。

又有新想法,两只电子管灯丝串联起来用12.6v供电可以吗,中间串联点接灯丝中心抽头

补充内容 (2020-7-4 13:10):
问题已经解决,首先试了只用12.6v单边的6.3v,带两个管子压降到6v,有点不满意。然后,有试了双6.3伏全波整流滤波直流供电,发现输出也是6v。

补充内容 (2020-7-4 13:11):
最终,采用两个管子灯丝串联方式,12.6v供电,中心抽头接串联点,两个管子灯丝都是稳稳的6.3v,通电发现有细微工频噪声。

补充内容 (2020-7-4 13:13):
找了一个10欧的绕线电位器,两端接到前级管灯丝上,中间接地,通电没有一丝噪声,开始还怀疑没有开机,至此问题解决,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补充内容 (2020-7-4 13:41):
灯丝电位器阻值太小,发热大负载重,没有合适的,扒了半天又找了个680欧的电位器,接上一样没任何噪声,此次改造完毕,收摊!

网友A:
既然12.6灯丝绕组有中心抽头,把它接地,半边各接一个6.3V电子管就可以了,最多测试一下电压。如果没有中心头,两个管灯丝电流相同按于版提供的方法连接即可。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搞那么复杂呢?

网友B:
只有于版主的回答靠谱,其他都是瞎忽悠,资深网友不应该这样对待新来的。

网友C:
一半绕组给灯丝供电最简单,如果怕有噪音,灯丝两端各接一个100欧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半绕组给灯丝供电最简单,如果怕有噪音,灯丝两端各接一个100欧电阻到地

谢谢,刚发现原绕组电流有点小了,超出一点电流问题不大吧

网友D:
可以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并联使用

中心抽头只有一根

网友E:
如果整流滤波之后用开关电源降压,会有高频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整流滤波之后用开关电源降压,会有高频干扰吧

保不齐会有。其实整流滤波再降压不如找lm317之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怕电流不够可以用一个2:1变压器降压。12.6:6.3

没有相关材料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于版主的回答靠谱,其他都是瞎忽悠,资深网友不应该这样对待新来的。

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热心提供思路。

网友:
还有让加个12.6/6.3变压器的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12.6灯丝绕组有中心抽头,把它接地,半边各接一个6.3V电子管就可以了,最多测试一下电压。如果没有中心 ...

两个管子电流不一样,一个电压放大管一个功放管,电压放大管灯丝接了电位器,电位器中心接了地降低灯丝噪声,12.6v中心抽头接地我倒是没测试,不知道噪声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