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添了烧写贴片集成块的工具

楼主(2020-07-03):
这个工具可以烧录XC9536,VQFP44封装的集成块。先把集成块程序烧录了再焊到线路板上。当然也可以在线烧录,只是我一直喜欢买来的芯片先看下能不能烧录然后再焊。
有好多条红色线的工具可以烧录、读写线路板上或独立的8脚器件(如AT24C02)

网友:
这类玩意,关键是要可靠,使用习惯,咋玩都一样

网友:
有了在线编程,这些工具用处少了很多

网友:
这个烧录器可以写摩托罗拉的 MC68HC805B6 吗?

网友:
这个座子应该价格不菲!

楼主:
还好,不到200元。
查我这款烧录器,没找到型号MC68HC805B6,那就是不能烧写MC68HC805B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不到200元。
查我这款烧录器,没找到型号MC68HC805B6,那就是不能烧写MC68HC805B6

朋友,谢谢了。

网友:
这东西,贵!!!!!

网友(2021-12-11):
价格问题一直没舍得买一个

网友:
问一下:24C02芯片里面的程序应该可以读出来的,其他的已经烧录好的芯片程序是否也一样可以读出来?

网友A:
楼主的编程器是西尔特610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编程器是西尔特610P吗?

是西尔特500P。 一般加密的芯片读不出来的,不加密的芯片可以读出来。24C02可以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