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楼主(2020-07-04):
今天翻出一对电子管,上面的字没了,看不到型号,万能的矿坛,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管子?万分感谢!(9脚,4,5脚为灯丝)

补充内容 (2020-7-5 08:50):
奇了怪了,我把这个6N1换到没有交流声的6N2马蒂斯前级上去,2个声道出现很大的交流声,而且不随音量大小而变化,音乐正常,搞不懂了

网友A:
闭屏6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屏6N1。,,,,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是国产的话,9脚和4,5脚相通的有6N4和6N10,管脚相同,参数不同。

网友:
三条腿灯丝,肯定是6N4。直代ECC82。

网友:
6n4带中间屏蔽板,看结构是上海闭屏6n1,但灯丝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闭屏的6N1,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出来灯丝不对的,第二张图很明显的显示了左边4、5脚的灯丝,右边的9脚接 ...

是按楼主说法9脚也是灯丝

网友:
(9脚,4,5脚为灯丝)

意思是9脚管子,4、5脚是灯丝

4和5之间应该用顿号,不是逗号,这样就引起歧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闭屏6N1。,,,,

加30分,就是6n1.

楼主:
各位,我错了,我要表达的意思的9脚管子,4、 5脚为灯丝

网友:
弄个6.3V点灯丝。6N1的灯丝电流是600ma,比一般的双三极管,电流都大。

网友:
可以确认是上海产的双三极管6N1。

网友C:
从歪歪的管基看可以肯定是上海管,上海的闭屏6N1较多。我有几个J级的6P1就是这样歪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歪歪的管基看可以肯定是上海管,上海的闭屏6N1较多。我有几个J级的6P1就是这样歪歪的。

是的,是上海的

网友:
双三极管6N1

网友:
铁定的上海闭屏6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