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制冷车48V12A充电器求教

楼主(2020-07-04):
    本地有好多辆电动制冷车,配用12V105AH电瓶四块,原配充电器为优信YX4812,烧坏拆机发现为UC3844A驱动大功率场管,但原厂抹去大功率场管型号,哪位师傅知道,请回复一下。

网友:
我修的是15A的,扫地车用的,修复正常后空载时电压有规律时有时无跳动,风扇不转,接假负载时电压输出正常,风扇开始旋转。

网友:
用47N60C3就可以。

网友:
估计是35N60

网友A:
这个用的是lGBT管,修过的,好像是T30H6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的是lGBT管,修过的,好像是T30H603

  确切一点,好多师傅都说IGBT不能代用电源开关管,说速度太低,容易炸管。

网友:
做生意的最好是重新配个好的充电器,耽误一个小时的生意,影响都不止那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切一点,好多师傅都说IGBT不能代用电源开关管,说速度太低,容易炸管。

实践是真,刚看了下换下的坏管是K30H603.当时不知是什么类型的管,用30A场管炸了。就到家电论坛请教,有一热心师付帮助,用33A带阻|GBT代换成功。

网友A:
这个是当时在家电坛上发的帖,多亏有一师付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当时在家电坛上发的帖,多亏有一师付帮助。

   很好,我用电磁炉专用25N120试试,这个耐压更高,寿命应该更长!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另外,跑步机调速用的场管也特别爱坏,售后说用一节干电池就能启动来判断电机是不是好的。但不知场管要用41A800V的?下次我用40N150IGBT代换试试效果,看看寿命长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