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丝续接

楼主(2020-07-04):
一只ck1006被别家误接丝压,烧断一头。断头和灯丝支架之间有很细的缝隙。虽然不点灯也能用,不过听说会影响寿命。哪位大大有修复经验,清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点灯也能用,不过听说会影响寿命?。这个管是热阴极充气(汞)全波整流管,用法同2X866管。只 ...

datasheet中写明了可以不点灯丝使用。此时管压降比点灯丝时高5V。

网友:
这是《电子管与离子管》一书的摘录。更深的理论知识要看《离子管》教科书。

楼主:
如图,如图。

网友B:
试用强马蹄铁选有效位置,让灯絲与断头形成磁回路,再敲打有利的位置,通电看能否重新熔接,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用强马蹄铁选有效位置,让灯絲与断头形成磁回路,再敲打有利的位置,通电看能否重新熔接,祝好运。

谢谢回答。这其中是什么原理?为什么用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这其中是什么原理?为什么用磁?

电极材料可能有受磁物质(铁钴镍),外加磁埸就使其电极发生移动或变形……。总之祝您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极材料可能有受磁物质(铁钴镍),外加磁埸就使其电极发生移动或变形……。总之祝您好运。

阴极是钨的,应该吸不上。

楼主:
现在想用倍压整流电路生成300V以上电压加上,同时敲打管子使断头处放电。接上之后电路自动限制电流,不会二次烧断。

网友C:
没戏,别折腾了,灯丝是乙电电流不足的时候用的。电流够大完全没必要

网友D:
科幻级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科幻级设想。

非也。知网上面有文章介绍过类似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戏,别折腾了,灯丝是乙电电流不足的时候用的。电流够大完全没必要

玩胆机最不怕的就是折腾。

网友C:
这管子,用用就黑, 全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用倍压整流电路生成300V以上电压加上,同时敲打管子使断头处放电。接上之后电路自动限制电流,不会二 ...

       用大电解电容在胆机整流输出处充满电,然后用电解去电击断脚,如果出现放电现象就接通了,没有动静就没好,这是瞬间电击,比长时间通电要好用。如果没击成,可以提高电压用大于630V的铁壳4麦以上电容同法试试,50%的概率。

网友E:
想折腾的话,玻璃钻一个孔,连接钨丝后,抽真空,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折腾的话,玻璃钻一个孔,连接钨丝后,抽真空,封口。

理想主义者 这管是充气的。就算是真空的管子,进气之后电极金属会吸附气体,阴极也基本上报废要重新激活。有这个能力我就自己diy电子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电解电容在胆机整流输出处充满电,然后用电解去电击断脚,如果出现放电现象就接通了,没有动 ...

谢版主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管子,用用就黑, 全黑。

不点灯是不是就不容易黑了。我见ebay上二手管,侧壁上乌黑油亮一大块,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电解电容在胆机整流输出处充满电,然后用电解去电击断脚,如果出现放电现象就接通了,没有动 ...

电容上是否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防止二次烧断?

网友A:
       虽然不点灯也能用,不过听说会影响寿命?。这个管是热阴极充气(汞)全波整流管,用法同2X866管。只有3;4脚一个加热灯丝,它不是冷阴极离子管,断丝是不能用的,即便加数千伏电压使点燃离子区也不能进入弧光放电区,辉光放电也不好维持。
       详见:邮电版《电子管与离子管》国防工业版《离子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上是否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防止二次烧断?

万万不能加电阻,靠的瞬间放电,怕的一声不会有二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中写明了可以不点灯丝使用。此时管压降比点灯丝时高5V。

有说大电流时灯丝不用供电可以处在冷阴极整流状态。我想可能是加热点燃(点火后),灯丝可以不加电,但是开始必须加热,866还要有预热时间,冬季更要延时。

网友:
当年物质匮乏,曾手工碰接过断丝的白炽灯,还能延续使用一阵子,但一般都不超过40W。
60W以上的,几乎不能碰接好,一来是钨丝较粗,加热后发硬失去弹性;二是钨丝短,没有回旋的余地;即使勉强接上也因短了一断丝电流大增,通电一闪而灭,前功尽弃。
 仅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