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3年油烟机换启动电容

楼主(2020-07-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换上的明显质量要好得多,看着有点像空调上的风机电容

网友:
真不知道厂家标注油烟机专用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体积那么小,感觉其原来的容量就不到。

网友:
6微法替换4微法的电机功率有所增加,吸油烟效果自然改善,在普遍虚标参数的当下,电机有可能过载。

网友:
容易烧坏副绕组。

网友:
建议按容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有4uf的,实测不超载

就怕时间长了烧电机!

网友:
6uf太大了吧,换回4uf左右的吧

网友:
超标不是好习惯

网友:
电容换大,通过副绕组电流会大些,发热量大 ,容易烧

网友:
没事的,我也更换了CBB6U,450V的电容,线圈里面有温度保险的,没那么容易烧坏的。重点换了以后,抽力很大,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