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275扩音机的886灯丝电路电压

楼主(2020-07-05):
从这个图上看866的灯丝应该是并联的,866的灯丝电压是2.5v,并联的话灯丝电压中心抽头应该是1.25V一个绕组,图上标的是2.5V一个绕组,那么866的灯丝就应该是串联才对。看看这图上标的是不是有错。

网友:
图应该是对的,灯丝电压是5V

网友:
图没有错啊,灯丝电压是5V的!变压器灯丝绕组也是5V!

网友A:
866灯丝电压/电流=2.5V/5A不会错,可能电路图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6灯丝电压/电流=2.5V/5A不会错,可能电路图有误。

电路图没有错。重新复制一下。

网友:
      从管子灯丝电流 5A 看出来,变压器灯丝绕组线较粗,如果饶一组 2.5V,10A,线太粗难饶,所以饶成 2.5V--2.5V 较容易,应该是两个管子各接两个 2.5V,电路图有误。

网友:
除非电子管灯丝电压确实为5V,否则电路图有误,每个管灯丝各接一个2.5V绕组,中心头输出高压。

网友:
      该电路与电子管2.5V丝压都没有毛病。下面是866灯丝的并联与串联的两种接法在扩音机中的应用。
==========================================================================================================================================

网友:
大中功率的扩音机,充气整流管基本都是用866(丝压2.5V);体积较大的铁管腰的872(丝压5V),上面的图这两种管都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