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各级的信号输入幅度参考

楼主(2020-07-05):
这段时间,本版的理论探讨很热烈。我只是个装机子玩的,纯理论的研究不是我的菜,只须熟记1+1=2即可,无力也无兴趣去弄清为什么1+1会=2,而不是=3和4。上天留给我折腾收音机的时间不多了,得抓紧整点实惠的。
各级增益分配和各级的信号输入幅度,一直是教科书中传抄较少的。唯有《面向工农兵晶体管收音机全国联合设计试制总结》中,还有些实据,现摘抄出来,也许对不熟知这些数据的理论探讨者有些稗益。我也曾实测过自己装的机子,数据规律也是相同。
在常见收音机的各级电路中,除功放外,都是小信号放大器。我已粗略将增益换算,用红字标出,不知对与不对? 这些数据对制作和调试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指点!

示波器测量不现实,X扫描以及电源谐波巨大,示波器一开,收音机噪声一片,什么测量也做不了

网友A:
AGC 的作用不能曲解和放大,不管是再高级的收音机,信号强弱不同输出电平也是有区别的

太强的agc会使调谐起来手感不明显,agc越强调谐起了越无所适从,调谐的宽度变大,临近的弱信号也会被遮盖,

网友B:
楼主老师,您好!微伏级的电压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老师,您好!微伏级的电压用什么仪器测量?

毫伏表和示波器都能测量。示波器最好是数字显示直读,免去数格子换算。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收藏。

网友:
资料提供的数据很有说服力,我的很多有关收音机的帖子也是引用的《面向工农兵晶体管收音机全国联合设计试制总结》数据,还曾费力计算过100mV/m场强下一中放输入Ui≈14.2mV。楼主的意思我猜出一半,我大你11个月,下面有我的当年旧作,敝帚自珍,见笑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68533&extra=

网友:
     老爷子要把功放推挽管发射级的那只5欧姆左右电阻分得的电压减去,功放管基极对发射级的输入电压也是毫伏级的。咱们喜欢DIY的坛友最感兴趣的还是电路设计,元器件数据,调试技巧,制作方法和技巧等与制作相关的内容。电子爱好者交流的论坛,所包含的内容和范围越来越广,几十万的爱好者,自然会有关于电子的不同内容的爱好。
    过去为了获得修理的资料和数据,买了不少资料书,可能是购买资料书人少的原因,资料书都比较贵。

网友:
该讨论的讨论,该学习的学习,先不要忙着自己的争论,看看老爷子的资料应该有所收获

网友:
好资料,以前没有仪器,就没关心过这些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供资料,使我有了对比的依据 。

我准备过几天带着“草根”六管机,笔记本电脑及虚拟示波器,去凯 ...

去1522号墙外?!

还是不去的好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1522号墙外?!

还是不去的好呀~

这地儿好象你有多熟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地儿好象你有多熟似的

各地儿只要一见代号地址还是离远点好~

LZ还是背着一批器材装备~

哼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建议。
但与很多人不同,我很少关心“结果”,即使事实证明是我错了。所以不怕“输”。
还有一点是 ...

多实验的麻烦可以找~

但那墙外还是别去了~

网友:
《晶体管调幅广播收音机基本参数要求》
灵敏度@S/N≥20dB(mV/m):
特级 0.3  一级 0.5  二级 1.0  三级 1.5  四级 2
自动增益控制:
输入电压变化(dB):特级 46   一级 40  二级 32  三级 26  四级 26
相应的输出电压不应有阻塞下降且变化不大于(dB): 特级 10  一级 10  二级 10  三级 12  四级 16
解读:
自动增益控制的作用是防止强信号时出现阻塞,所以其考核基点是在灵敏度之上的某个合适的场强,比如灵敏度标称场强的2倍时(最低要求也是与标称灵敏度的场强,因为弱于灵敏度标称场强下去考核自动增益控制指标显得没有意义)。那么对于能承受最强信号的场强为(mV/m):特级机 120(60) 一级 100(50)  二级 80(40)  三级 60(30) 四级 80(40)  括号内的是以标称灵敏度的场强作为起控的参考场强。括号前是以前述的2倍场强作起控的参考场强时。
从上面的解读可以看出,收音机抗强信号阻塞的最最强信号场强选 100mV/m 左右是合适的,最起码也要经受得起 50mV/m的信号考验。

网友:
10mV/m属于强信号肯定没错,但并不意味着是收音机应该承受的最强输入信号的场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各地儿只要一见代号地址还是离远点好~

LZ还是背着一批器材装备~

哈哈,这你就不知道了!过去我上班每天骑车经过那里,周围是拆迁了一大片空地,最近几年造了一些高档设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你就不知道了!过去我上班每天骑车经过那里,周围是拆迁了一大片空地,最近几年造了一些高档设施 ...

开阔地更容易被发现~

太危险了~

网友:
AGC的增益控制量(dB):
特级:36  一级 30  二级  22  三级  14    四级 10
也就是说特级机的控制量达63倍,一级机 31.6倍  二级机 12.6倍   三级机 5倍 四级机 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供资料,使我有了对比的依据 。

我准备过几天带着“草根”六管机,笔记本电脑及虚拟示波器,去凯 ...

      其实不必去电台也能作检测实验,您看图表中的数值:当信号为0.105mV/M时,变频基极电压为10.2uV;当信号为10mV/M时,变频基极电压为750uV。比值都接近10:1,与天线线啳的初次级比值相近。根据这一现象,直接用信号发生器在天线线啳的初级输入定值信号,就能调控收音机的灵敏度和AGC了。(我就是用这办法调试及测算各级增益。)   然后,您再只带两个不同的收音机,去电台墙外试听,保安也无必要来干涉您。不过,发射台天线有“灯下黑”一说,近距离未必是最强信号地点。
      到电台附近试听,我小时候常这样干,矿石机可以不用天地线接收本地电台。今年也专程驱车去了一次,请见:【新提醒】距离中波发射塔300米收听记行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276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阔地更容易被发现~

太危险了~

老兄属卧底的?

网友C:
现今儿做点吃喝嫖赌的事也不去干背着一身装备耳朵塞上麦蹲在代号工厂墙外的事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今儿做点吃喝嫖赌的事也不去干背着一身装备耳朵塞上麦蹲在代号工厂墙外的事啊!

啊!

跟我扯是不?哪儿来的代号工厂 ,那是路牌号,公开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看了看那全国联合设计的601机型。在第128页上有下面的描述

疑问:
1、噪声S/N    若是指噪声,可以用电压表示,但跟着个S/N是否是画蛇添足?因为S/N一般是指信噪比。若是指信噪比,那么这是个相对的量,无量刚的,怎么还有个单位V?况且一般考核灵敏度时有绝对灵敏度(@信噪比为6dB)和相对灵敏度(@信噪比为20dB),可这儿的示值是0.14-0.18,它到底表示的是什么?起码我看这个不是太明确和规范。
2、绝对灵敏度0.025mV/m,相对灵敏度0.15mV/m应该是很高了,规定中特级机也不过分别是0.1mV/m和0.3mV/m哦,单单从这项指标看是完全达到了特级机的标准。601真的有这么高的灵敏度?那这个机子还真是宝贝了。再说,它的绝对灵敏度和相对灵敏度对应的信噪比是多少?或者是按什么标准测试的?不得而知。
3、选择性达到+10kHz达到51dB(按50/0.15去计算,实际上是50.48dB),-10kHz达49dB(按40/0.115去计算,实际上是50.83dB)这个选择性也很好了,规定中特级机是46dB(单讯号调偏±10kHz的衰减)和36dB(双讯号频差为10kHz,干扰讯号比有用讯号低20dB时的干扰讯号和有用讯号之比)。显然也是符合特级机要求的。那此机就更加是宝贝了。
4、AGC的特性,从上面一行看,输入变化40dB输出变化只有1.6dB,这个从输入信号的变化范围看,已经符合一级机的要求,从输出变化只有1.6dB看已经远好于要求的变化10dB,哪怕特级机的要求也是10dB(只不过是对应于输入变化46dB)。可以说这个特性已经很优秀了。
这么好的机机还真是太吸引人了,要是大家知道还不抢疯?!真不知道这个601到底属于什么档次的?关键几项指标都可以这么诱人,为什么还没出名呢?奇怪奇怪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C 的作用不能曲解和放大,不管是再高级的收音机,信号强弱不同输出电平也是有区别的

太强的agc会使调 ...

不会曲解,规定里有对应的输出变化要求:10(特级)-16(四级)dB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疑问:
1、噪声S/N    若是指噪声,可以用电压表示,但跟着个S/N是否是画蛇添足?因为S/N一般是指信噪比 ...
这么好的机机还真是太吸引人了,要是大家知道还不抢疯?!真不知道这个601到底属于什么档次的?关键几项指标都可以这么诱人,为什么还没出名呢?奇怪奇怪真奇怪!!!

有个名字叫“营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名字叫“营销”。

也没听说买疯了呀!!!

网友G:
老爷子前辈,最近在调试一台网购的收音机。表格很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有个问题10.2uV 是如何换算到84dB(红色字符)的。是不是存在计算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老爷子前辈,最近在调试一台网购的收音机。表格很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有个问题10.2uV 是如何换算到84dB ...

没错的    检波输入除以变频基极老哥乘以20等于84递笔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楼上了。还有个问题,原表格的值应该都是rms值吧?

网友B:
毫伏表和示波器都能测量。示波器最好是数字显示直读,免去数格子换算。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量不现实,X扫描以及电源谐波巨大,示波器一开,收音机噪声一片,什么测量也做不了

    让收音机接收信号,然后再用示波器在测量十几微伏输入信号,这个恐怕干扰影响很大。我采用的方法是拿掉接收天线,采用信号发生器,通常用10KΩ和10Ω进行分压,通过电容将信号耦合到输入级,通过双踪示波器测量,输入端的测量示波器的示数为毫伏级,通过1000被分压,输入电压就变成微伏级,最后通过电阻分压,示波器分压数,计算增益,觉得还可以。
   下图是中放采用450陶瓷滤波器制作的中放板的测量两幅图,调整信号源频率为448.6KHz时增益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让收音机接收信号,然后再用示波器在测量十几微伏输入信号,这个恐怕干扰影响很大。我采用的方法是拿 ...

非常正确的做法,值得称赞!
1、低阻信号注入,可以将其他信号干扰大大降低(相当于信号源是个电压源,其他的干扰信号被这个电源源所旁路)。测试输入衰减前的大信号根据信号衰减网络去计算获得的微小信号电平是个很靠谱的方法,当然不一定非要用电阻分压方法获得,比如你若有50欧姆的衰减器(或者你自己制作的50欧姆衰减器),就可以直接取代这个电阻分压(50欧姆的阻抗对于一般的晶体管共射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来说已经算是比较低了)。
2、高阻探头测量,可以减少对被测电路的工作状态影响。示波器探头是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高阻探头(除了有些场合特别需要高阻特低容的探头外)。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让收音机接收信号,然后再用示波器在测量十几微伏输入信号,这个恐怕干扰影响很大。我采用的方法是拿 ...

动手动脑变通,难题总有办法解决。
我也用这办法测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没错的    检波输入除以变频基极老哥乘以20等于84递笔

这个表示方式这别扭,我也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表示方式这别扭,我也看错了

你两都是大洋里的,咋还会看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个表示方式这别扭,我也看错了

木匠写成这样就不错了~

虾大凑合看看了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木匠写成这样就不错了~

虾大凑合看看了哈~

Q大说了,你俩都是大洋里的。鲸比虾大,你是鲸大。

网友:
咋成了精了呢?难道是猪精?二师兄跑海里去了?

网友:
示波器测量不现实,X扫描以及电源谐波巨大,示波器一开,收音机噪声一片,什么测量也做不了

谢谢老师经验的指点!

网友:
   让收音机接收信号,然后再用示波器在测量十几微伏输入信号,这个恐怕干扰影响很大。我采用的方法是拿掉接收天线,采用信号发生器,通常用10KΩ和10Ω进行分压,通过电容将信号耦合到输入级,通过双踪示波器测量,输入端的测量示波器的示数为毫伏级,通过1000被分压,输入电压就变成微伏级,最后通过电阻分压,示波器分压数,计算增益,觉得还可以。
   下图是中放采用450陶瓷滤波器制作的中放板的测量两幅图,调整信号源频率为448.6KHz时增益最大。

感谢老师传授的好方法!

网友:
1、低阻信号注入,可以将其他信号干扰大大降低(相当于信号源是个电压源,其他的干扰信号被这个电源源所旁路)。测试输入衰减前的大信号根据信号衰减网络去计算获得的微小信号电平是个很靠谱的方法,当然不一定非要用电阻分压方法获得,比如你若有50欧姆的衰减器(或者你自己制作的50欧姆衰减器),就可以直接取代这个电阻分压(50欧姆的阻抗对于一般的晶体管共射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来说已经算是比较低了)。

非常宝贵的经验!谢谢老师!

网友:
动手动脑变通,难题总有办法解决。
我也用这办法测量。

老师发的帖子成了我受用的平台!谢谢楼主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爷子前辈,最近在调试一台网购的收音机。表格很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有个问题10.2uV 是如何换算到84dB ...

我很笨,靠查分贝表,先用后级电压除以前级电压,再用电压倍数在分倍表上查到对应的相近值。
150mV 除以10.2uV =14705.88,查分贝表相近值83—84dB,应该是83更准确。
分贝表 - 图文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b88 ... ?sxts=1587420712344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很笨,靠查分贝表,先用后级电压除以前级电压,再用电压倍数在分倍表上查到对应的相近值。
150mV 除以 ...

分贝的数值为对数运算,实现笔算常人很难做到,我也是经常用查表法,后来有了电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互换计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贝的数值为对数运算,实现笔算常人很难做到,我也是经常用查表法,后来有了电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互换 ...

谢谢分享!这下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Q大说了,你俩都是大洋里的。鲸比虾大,你是鲸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分贝的数值为对数运算,实现笔算常人很难做到,我也是经常用查表法,后来有了电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互换 ...

俺用手机算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俺用手机算算了~

     用手机下载一个科学计算器,使用确实很方便,不过下载科学计算器之后,好跳出烦人的广告,关于计算器我喜欢用电脑虚拟软件,因做资料时用电脑做。
一些网上找不到的计算软件,那就自己编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手机下载一个科学计算器,使用确实很方便,不过下载科学计算器之后,好跳出烦人的广告,关于计算 ...

手机自带的啊

网友H:
买手机时确实带来一些应用软件,我的手机自带的计算器只有加减乘除,像这种应用软件,一定是后装上的,只是咱们不知道从哪里下载的,现在下载安装软件要特别小心,弄不好会绑定不少烦人的软件,有的无法删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买手机时确实带来一些应用软件,我的手机自带的计算器只有加减乘除,像这种应用软件,一定是后装上的,只 ...

俺的手机也可加减乘除,同时自带函数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手机也可加减乘除,同时自带函数运算。

明白了,把手机横放使用就自动切换了。

网友:
各位大佬,齐集一堂了。
晚辈按照信号源分压的方法,重新测试了变频级。数据记录如下,第一张表格是50ohm的信号源串接10pF电容接入变频管的基极,测量了第一级中放管的基极处电压。注意表格中标有底色的位置。变频管Ic由0.2变到0.9mA。混频后465K输出幅度有10dB的提升。第二张表格采用了分压的方法10K:10ohm,然后0.47uF耦合入基极。重新测量后,发现输出提升幅度只有8dB。不知道为什么?

高阻

高阻

网友:
第二张表格如下:

网友:
手机上自己下载的科学计算器,和真的计算器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笨,靠查分贝表,先用后级电压除以前级电压,再用电压倍数在分倍表上查到对应的相近值。
150mV 除以 ...

查表,用具有对数计算功能的计算器、下载专门的计算软件都是可以的。
若某些情况下无法用使用上述方法,只要知道最基本的要简单地算一下也不费多少事:
1、根据小数点的位置确定大数:每相差10倍是20dB
2、记忆个把特殊的倍数与分dB的对应关系:2倍 6dB(0.5倍-6dB)  3.16(根号10=3.16 这个数字不难记:比π略大点,或者是消费者权益日后一天)倍 10dB,根号2倍(1.414)3dB (0.707倍-3dB)
3、根据上述可以推出:4倍12dB(0.25倍-12dB),5倍14db(5=10/2,20dB-6dB=14dB),8倍18dB,1.25(5/4)倍2dB(14dB-12dB),1.12(根号1.25)倍1dB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根据倍数算出大概的分贝值。
举例:56000倍相当于多少dB?
1、56000=5.6*10000,10000倍=80dB
2、5倍是14dB,或者是8倍是18dB
3、5.6=5*1.12 ,1.12倍是1dB,所以5.6倍是15dB。或者是 5.6=8*0.7,0.7倍近似是-3dB,所以5.6倍是15(18-3=15)dB
所以56000倍是80+15=95dB
   14705倍=?dB
1、14705=1.47*10000
2、1.47与根号2很接近,约为3dB
所以14705倍约为80+3=8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