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W功耗,选取5W电阻可以不?

楼主(2020-07-05):
最近装胆机,因为变压器输出电压稍高,准备串联电阻降压,计算电阻功耗约2.5W,选取5W的电阻(无额外散热措施)可以长期工作不?

网友:
        这一个电阻无端会消耗许多电能,因此最好是电压相当电源牛最好了。

网友:
不够,金属膜电阻的功耗,至少要大于实际功耗的5倍以上。否则,即使阻值不变,电阻外面的漆皮,也会烧的黑乎乎的。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A:
正品的5W电阻完全没问题,如果买到那种5W的水泥电阻壳子里面封装一个2-3W色环电阻的,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B:
最好是线绕电阻,珐琅电阻,金属膜2W三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的5W电阻完全没问题,如果买到那种5W的水泥电阻壳子里面封装一个2-3W色环电阻的,这就不好说了

不是水泥封装的,5W的色环碳膜电阻,体积:直径7.7mm 长度24mm,应该没有偷工减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线绕电阻,珐琅电阻,金属膜2W三只并联。

有现成的5W碳膜电阻,直径7.7mm 长度24mm,应该没有偷工减料吧?

可以用吧?

网友C:
如果电阻不发热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水泥封装的,5W的色环碳膜电阻,体积:直径7.7mm 长度24mm,应该没有偷工减料吧?

碳膜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稳定性不是太好,这么大功率最好还是用金属膜电阻或者是线绕电阻,正品的水泥电阻也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小了点,6灯机6Z4整流滤波电阻,40V压降,2.2K,折算功率仅0.73W,用5W绕线电阻还是很热,偶有损坏的,用10W吧,一劳永逸。

网友D:
用于降压的功率要大一点,用于阴极小一点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阻不发热就可以用!

不要说2.5瓦的功耗
就是1瓦功耗,在3瓦电阻体上,发热都很厉害
你这句:不发热就可以用
真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于降压的功率要大一点,用于阴极小一点没有关系....

同样2.5瓦的热功耗的话,跟用在降压还是阴极没关系
发热都是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2.5瓦的热功耗的话,跟用在降压还是阴极没关系
发热都是那么大。

用于电压压降与阴极是有差别的,因为压降电路电容相对多一点,如果电容质量不好的话,特别是个别电容漏电的话会增加电阻的損耗功率的.....

网友:
一般选择电阻功率时,要达到电阻功耗3-5倍,2.5瓦的功耗用5W电阻,只有2倍,发热会很严重,会增加机箱内部温度,引起不稳定几率升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5W碳膜电阻,直径7.7mm 长度24mm,应该没有偷工减料吧?

可以用吧?

       这里涉及在电路中的安全系数,以及电阻本身的安全系数,还有降压电阻暂且称为功率电阻,可以肯定的说会发热的,发热后阻值的稳定性,都要考虑进去。环境温度也是一个因素。
虽然没有偷工减料,但最好不用。早期生产的电阻(被称为红袍,绿袍电阻)本身的安全系数大,过载能力强,碳膜电阻最高的功率也就是3W,其体积比你这个5W的大多了。碳膜电阻不宜于在发热状态下工作。
       虽然现在的五环金属电阻比不了红袍,过载能力相对好些。珐琅与线绕是最佳选择。现在比较好找的就是水泥电阻了。
       按理说电阻的功率在电路中的安全系数应该为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涉及在电路中的安全系数,以及电阻本身的安全系数,还有降压电阻暂且称为功率电阻,可以肯定 ...

好像现在的5W电阻体积缩小了,按照这个规格书,我手上的5W电阻体积是合格的;不知道这个规格是偷工减料还是材料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台功放,总电流起码100ma吧,楼主说电阻才2.5w,估计压降就是20~30v,用4~50只1N4007串起来就OK了,单 ...

多谢,好主意!

网友:
建议用铝壳电阻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台功放,总电流起码100ma吧,楼主说电阻才2.5w,估计压降就是20~30v,用4~50只1N4007串起来就OK了,单 ...

50只贴片二极管怎么连接起来呢?还要做一个PCB?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G:
我的再生机(6k3p再生,一只6k3p低放),变压器交流输出260v,桥式整流后空载约350v。经10k5w水泥电阻降压,47uf450v电容再次滤波,水泥电阻手摸发热严重。担心时间久了,电阻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现在的5W电阻体积缩小了,按照这个规格书,我手上的5W电阻体积是合格的;不知道这个规格是偷工减料 ...

都是合格的,材料并没有改进,只是电阻产品设计的安全系数有变化,也就是说采用了新标准。以前采用的是源于苏联标准(苏联产品普遍傻大憨粗)现在与国际接轨基本采用的是国际电工协会标准,因此体积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再生机(6k3p再生,一只6k3p低放),变压器交流输出260v,桥式整流后空载约350v。经10k5w水泥电阻降压 ...

摸着烫手问题不大,电阻温度最高通常可以到155℃,摸着烫手的温度大概50-60℃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