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MD-D110收音机交流

楼主(2020-07-05):
三洋MD-D110收音机交流。今日收得一台此机,状态不佳。中短波灵敏度还行,调频灵敏度偏低。各波段噪音大,声音小。一般这种情况就是陶瓷滤波器的问题,这个换了也没改善。检查其他电路也没发现异常,维修进入死结。此机用的LA1186和CD7640,都是很优秀的芯片,没道理效果差啊!比德生757差太多了。功放为TA7368,经测试效果也不佳,输出小。求经验交流。

网友A:
机器有故障了如何与757比?检查了其它电路是那部分电路?无异常的话说明检查的不对路。该查的没有查。

网友:
东莞三洋,已经沦为垃圾品牌!

网友:
此三洋,非彼三洋!不会买。

网友:
这个机器没用过,但是PL757有一台,本机的外放效果真的是非常一般,不过外放效果还是不错的,是接的老式收录机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有故障了如何与757比?检查了其它电路是那部分电路?无异常的话说明检查的不对路。该查的没有查。

求救该查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救该查什么?

有图纸的话查调频信号通道,典型的故障是频率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