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碳膜电阻功耗测试

楼主(2020-07-06):
手上有些5W色环碳膜电阻,阻值100欧 5%,实测阻值98欧(30℃),电阻体积实测:直径7.7mm,长度24mm,

3W功耗测试,见下图:室温30℃,30分钟后,电阻表面温度139℃,此时计算电阻值95.9欧(降低约2%),电阻表面色彩正常无烧焦迹象,无异味。

准备烧10小时试试看。

网友:
拿去,传说中的 GJB: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得到什么关键的结论没有?

5W碳膜电阻,在规格表上的降额曲线表明,电阻体温度超过70摄氏度以后,必须降额使用,这样才能保证元件的值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超差。

降额的单位是多少呢?
曲线表明最高温度是155摄氏度,这时候没有任何功耗可以承受。
在70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是个线性下降的区段,所以(155-70)/5=17(C/W),即在70摄氏度开始,每增加1W的功耗,电阻体温度上升17摄氏度。
17C/W就是这个电阻的热阻,它的倒数是1/17=0.058824(W/C),即每摄氏度58.824毫瓦。
0.058824W/C是5W电阻的降额因子,在电阻体达到70摄氏度以后,每升高一摄氏度,应降低58.824mW的功耗。
考虑到环境温度是30摄氏度,和70摄氏度有40摄氏度的温差,所以5W碳膜电阻在这时候的最大允许功耗是0.058824W/C*40C=2.353W。

网友B:
支持实验。单个电阻用到3W烧不坏,但要考虑到机箱环境相对密闭,周围还有元件影响散热,实际温度很可能更高。对自身、对周围都是隐患。所以听版主的,留够三倍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实验。单个电阻用到3W烧不坏,但要考虑到机箱环境相对密闭,周围还有元件影响散热,实际温度很可能更高 ...

看淘宝上的规格书:70℃以内,可以100% 功耗,只用到60%功耗的话,可以100℃环境温度下使用:胆机体内温度很少超过60℃。

网友C:
这个电阻是阻燃性的,表面是粗糙的为了加强散热,扒了皮看看,基本上是金属膜的功率电阻。这种电阻的阻值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是阻燃性的,表面是粗糙的为了加强散热,扒了皮看看,基本上是金属膜的功率电阻。这种电阻的阻值都 ...

扒皮了,应该是碳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扒皮了,应该是碳膜。

碳膜基本是黑色,金属膜光亮,斜看有彩色

大功率小阻值金属膜居多,碳膜反而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膜基本是黑色,金属膜光亮,斜看有彩色

大功率小阻值金属膜居多,碳膜反而少

扒皮了,就是一层黑黑的碳膜,抽空俺拍照上来,很久以前没有金属膜电阻的时候俺就扒皮过小功率碳膜电阻,应该不会认错。

网友:
支持试验!功率电阻选择是一个技术问题。

网友:
碳膜我看过是黑色一圈一圈.金属膜电阻没看过金属膜电阻是不是一片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得到什么关键的结论没有?

3W碳膜电阻,在规格表上的降额曲线表明,电阻体温度超过70摄氏度以 ...

横坐标是周围温度,不是电阻温度! 说明周围温度不超过70℃,电阻可以100%功率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横坐标是周围温度,不是电阻温度! 说明周围温度不超过70℃,电阻可以100%功率工作。

恰恰相反,就是电阻体的温度。实际应用中,对于电阻本身的环境,温度是在不断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就是电阻体的温度。实际应用中,对于电阻本身的环境,温度是在不断升高的。

不对,毕竟也就几W的功率,对周围温度影响不大,不能把周围温度理解为电阻本身温度。

比如装胆机里面,胆机工作内部温度也就40-50摄氏度左右,并不会加了个几W功耗的电阻就增加到70℃。

3W烧了4小时左右,之后提高到4W在烧,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毕竟也就几W的功率,对周围温度影响不大,不能把周围温度理解为电阻本身温度。

比如装胆机里 ...

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仅仅是建议:补充一下有关热阻的常识储备。如果您没兴趣或者不喜欢,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仅仅是建议:补充一下有关热阻的常识储备。如果您没兴趣或者不喜欢,就当我没说。

我理解您的计算。

70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是个线性下降的区段,你的计算符合这个温度区段。

我和您的分歧是对“周围温度”的理解,我觉得除非极小的不利散热的空间内,周围温度才等于电阻温度;您觉得不用考虑环境因素周围温度就是指电阻温度,我觉得是不对的。

如果能保证电阻周围温度不超过70摄氏度,可以不用降低功耗。

比如我的测试4W负载下,如果在敞开的环境内,周围温度几乎不会上升。同样装在功放内合适的位置,功放内部温度也仅仅轻微上升但是完全可以保证低于70摄氏度。

网友E:
听多了各位的见解,楼主越来越迷糊了!其实你的问题不是问题,结论也很简单,将这种碳膜(或金属膜)电阻放在降压回路里,不是最佳选择。在技术落后的大几十年前使用它是无奈之举,最佳选择是线绕电阻。因为电阻降压肯定发热,由电能转化成为热能,至于能够产生多少热量和温升可以通过计算获得。经验告诉我们线绕电阻,珐琅电阻是首选,而且要选10W以上损耗最小(发热量最低),阻值变化最小。碳膜电阻5W损耗大,阻值变化大;金属膜5W 很快就由红变黑了,金属膜电阻是最不推荐使用的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您的计算。

70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是个线性下降的区段,你的计算符合这个温度区段。

所以才建议您关注热阻的概念。

网友:
    散热与吸热达到热平衡,物体不再升温,散热方式有三种,其中对流与环境有关。
   下面是冯报本老先生对收音机电阻的选择,虽然有历史的局限性,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网友:
我个人选择是工作不烫手为准,换个功率大点的又花不了几个钱,单独为6p1选阴极电阻我都花了30块钱了,最后买用金属壳的10瓦,暖暖。

网友:
大电流,功耗大的电路中,还是不要用碳膜电阻,可靠性和可靠率都会下降,即使你现在测定的这支电阻在测试时没有烧掉,也不能保证每一支都达到同样的可靠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听多了各位的见解,楼主越来越迷糊了!其实你的问题不是问题,结论也很简单,将这种碳膜(或金属膜)电阻放 ...

并不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无论何种电阻,只要功率一样,虽然发热效率有点差异,但是影响比较小,所以只要不超过电阻规定的使用范围,都能用,效果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并不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无论何种电阻,只要功率一样,虽然发热效率有点差异,但是影响比较小,所以只要不 ...

是的只要是合格的电阻,功率满足要求,都可以用。我说的是:不推荐使用和经验记忆。于版贴出的冯报本先生所著的书中也叙述的电阻使用的方法也说明了不同的电路使用不同的电阻。

网友G:
我在音响电路中,尽量不用碳膜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音响电路中,尽量不用碳膜电阻。

我的胆机信号通道,除了阴极电阻外,基本都用碳膜电阻——金威电阻,声音比起金属膜要好听

网友:
你这温度电阻是没事  , 对焊点有影响    , 建议用几个大电阻并联或者串联    , 这样单个热量就低的多    , 对焊点的影响也小了 ,

网友H(2025-02-09):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得到什么关键的结论没有?

5W碳膜电阻,在规格表上的降额曲线表明,电阻体温度超过70摄氏度以 ...

最害怕这种理论一堆正确,最后报个错误结论的。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计算出在30℃下只有2.35瓦的。

如果您仔细看,应该可以看见降额图上会有个东西叫做power ratio.

祝您好运。

我不认为您的降额计算是正确的,您的降额计算是假设30度的温度可以出70度的电阻皮温度,请问您的30度是从哪里来的呢?您可以认为是空气中来的,大气温度30度。那您为什么要觉得70度就是极限呢?

--您既然已经假设了30度的散热条件,为什么又要设置70度的极限温度呢?电阻温度随类型不同有150度,175度,225度等等不同类型。CCR标称150度就算用到200度短期也没有问题,手册书上只会表示“如此使用会导致环氧树脂表皮变色,但是性能不受影响”。

我喜欢给功率设计留冗余,但是我不认为您的计算是正确的。

错误的嵌套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最害怕这种理论一堆正确,最后报个错误结论的。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计算出在30℃下只有2.35瓦的。

沒關係,各人有各人自己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認知,您對自己的認識感覺不錯就好。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实验记录

我的电阻一般按静耗的四倍取功率。但是阴极电阻即便取四倍也发烫,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阻值变化,感谢分享

网友:
还要考虑热噪声对音质的影响,做个实验可以,实际应用不合适,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得到什么关键的结论没有?

5W碳膜电阻,在规格表上的降额曲线表明,电阻体温度超过70摄氏度以 ...

不是电阻体温度达到70度以后...........
是环境温度达到70度以后...........
环境温度70度以内,是100%也就是5W,超过70度后每超一度功率减小5/(155-70)=0.06W。

环境温度就是周围温度,很简单的问题,也很好验证,楼主测试的环境温度是30度,请楼主把功率加到5W,烧它1~2个小时,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沒關係,各人有各人自己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認知,您對自己的認識感覺不錯就好。

您的推论是错误的,并且和您说的所谓的热阻无关。
您的计算只能得出结论:当使用您所计算的2.35瓦功率时,在充分散热的30度温度环境下,表皮温度为70度。

不能证明您的热阻有多么重要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电阻体温度达到70度以后...........
是环境温度达到70度以后...........
环境温度70度以内,是10 ...

楼主的这种方法已经很接近自然散热状态了。唯一缺点就是它的电阻距离桌面过低,对流可能有阻力。

根据楼主的实测参数,三瓦上升109度,平均36.33度每瓦,开满5瓦特要上升181度以上,假定传热是线性牛顿传热(实际空气流动不可能,但是可以近似线性),最终预计温度要达到211度,不论是热阻还是最终温度都远高于手册值。

可能手册值是在强制通风或者其他条件下测得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不是电阻体温度达到70度以后...........
是环境温度达到70度以后...........
环境温度70度以内,是10 ...

您的意思,環境溫度70攝氏度,電阻體的溫度達不到70攝氏度?環境溫度對電阻躰的影響和自身溫度升到70攝氏度不一樣?70度不等於70度?

不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的推论是错误的,并且和您说的所谓的热阻无关。
您的计算只能得出结论:当使用您所计算的2.35瓦功率时 ...

完全不認同您的説法,您感覺好就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得到什么关键的结论没有?

5W碳膜电阻,在规格表上的降额曲线表明,电阻体温度超过70摄氏度以 ...

L大说的好!俺遇到这种电阻就是降半使用!线绕电阻似乎还能满格使用的。但那时也是短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環境溫度70攝氏度,電阻體的溫度達不到70攝氏度?環境溫度對電阻躰的影響和自身溫度升到70攝氏 ...

你的计算有哪里觉得环境温度达到了70度?
你的计算只满足一点要求:2.35瓦状态时,电阻皮温比环境温度高40℃,如果环境是30,那么就是70,如果环境是70,那么就是110。

问题是你怎么觉得你的环境是70的呢?你环境70度是谁提供的呢?难道是电阻吗?如果2.35瓦的电阻真能把30度的环境通风散热加热到70度。恭喜获得了两项成就--100%的散热风道利用率和精准功率控制大师

并且认为70度就已经是散热环境温度了(这就是错误之处。你为什么又重新代入环境温度了呢),那你不应该加入任何电阻--你的设备和外界是隔离的,你加入的任何电阻都会让内部体系温度远高于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计算有哪里觉得环境温度达到了70度?
你的计算只满足一点要求:2.35瓦状态时,电阻皮温比环境温度高 ...

电阻不是只能用到70度,当然你可以说一直持续高温使用寿命是不良的。不过非要你坚持你的观点的话。那就只能借用你的账号签名了。

不和不懂装懂师傅较劲。

网友:
引用 网友J:
L大说的好!俺遇到这种电阻就是降半使用!线绕电阻似乎还能满格使用的。但那时也是短命的。

他说错了,但是你用的是对的。原因很简单
1:基于成本原因,现在的电阻越做越小,目前不仅有标准的MF系列,还有MF的缩小版s系列,比如3WS。

2:基于改进后的环氧树脂涂层而不是油漆涂层电阻的耐温提高到了175度(超过150度,使用肯定会黄变),至于那些疯子为什么不继续上升到更高温度,我怀疑可能是焊锡熔点只有183度,温度再高焊锡就该崩溃了(

3:手册给出的功率降额图是基于强制通风环境的,楼主的测试此电阻实际热阻远高于手册降额曲线给出的热阻,所以你必须降额使用,否则实际温度远超手册,允许最高温度。

4:L版推测的地方错误之处在于:

4.1:他用手册给了强制通风等等良好散热环境的热阻去推算无强制通风自由对流传热热阻,事实上他的推算是不太正确的,楼主测试条件是自由对流传热而不是强制通风散热。自由对流传热热阻2.35瓦终端温度应该是根据楼主测试的(139-30)/3*2.35+30=115.3833333℃,远高于它的70度推算。
4.1.1:其实自由对流传热因为对流特性热阻不能按照所有温差都是一致的计算--这需要更为详细的测试,因为这涉及到气体流动。

4.2:强制性认为散热后温度必须要是70度--除非做级联系统,被他计算的一级散热完全加热后的风还要吹二级电阻散热--但是这个条件下应该计算你级联系统数量,强制通风有效利用率和实际降额,而不是粗略认为必须要是2.35瓦。

4.3:降额必然是好的,可以有效减低电阻皮温,降低热的破坏作用,让电阻老化减慢,可靠性和寿命都上升--但是不是完全没有代价。
更大的电阻要用更多的物料和相对应更高的价格。
更大的电阻可能要让设备占用更多的空间体积--这相对应的增加了其他物料的价格和最终的设备重量,消费者不一定能接受。
更大的电阻也可能引入更多的干扰,这在一些音频设备设计中尤要注意。
更大的电阻也可能导致板上更大的热桥产生对低热势不良的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是电阻体温度达到70度以后...........
是环境温度达到70度以后...........
环境温度70度以内,是10 ...

其实是类似的,但是注意到这里是强制通风环境,在强制高速风吹下,电阻的附面层厚度很稳定,附面层以外就是高速气流--这符合较理想的牛顿传热的线性特征,所以降额图是线性下降。

如果是自由对流散热,对流加热空气的流动上升速度,附面层都会有显著改变,自由对流散热下的热阻需要仔细考核计算,一般远高于手册上标称的图。此时不能再根据手册上的Power ratio-tempture推断。当然可以选择一种粗暴的解决方式,就是降额。

一些其他电阻,比如功率吸收电阻,降额图里面下降段就不一定是直的,会带有高次项。

电路板载的电阻手册给图最高零功率温度没有高于175度的--可能是因为Sn63PbA的典型熔点是183度。

其他安装形式的电阻(使用螺丝和支架固定和接触的电阻)可以做得更高,比如225度等等。

注意在讨论中不考虑热辐射损失--因为在目前讨论的200度以内的低温下热辐射损失量相比较于对流散热很低,不做主要考虑。

网友:
有人看不懂图,信口开河,总以为自己复杂公式的推算是正确的,很不凑巧,这里的国军标标准里面有一份中文降额图,如果中文还看不懂的话,那确实不必较劲了。

学点洋文还是有好处的,洋文世界有多得多的资料,Power ratio-Environment Temperature就是很简单的图,不要形而上学,搞各种复杂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是类似的,但是注意到这里是强制通风环境,在强制高速风吹下,电阻的附面层厚度很稳定,附面层以外就 ...

谢谢,懂了,您是讲的最清楚的,结论就是:实际散热条件达不到手册规定的强制风冷条件,要酌情降额使用。如果装有散热风扇满额使用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