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上海144 或者6u1 的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0-07-06):
周日用6u1替代6an7, 是改了一下电路接法的, 6u1 完胜。能不能看一下正宗的6u1电路是什么参数配置。

网友A:
6AN7这管子很难找啊
用6U1代确实得改几根线

网友:
是这张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N7这管子很难找啊
用6U1代确实得改几根线

一共只有7个6AN7,一个看上去是新的工作起来和手册参数接近,另一个看上去还行的,三级管部分电子发射已经差到短波停振,其余的几个半新旧管接受效果差。改2条线,调工作点,6u1逼到极限,看看效果如何,能顶多久。
6u1阳压用足,MW本振幅度大约40vpp,SW本振幅度大约4vpp。

楼主:
谢谢 就是这个图。接下来准备换掉6sk7,不知道6k4 能比6sk7 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只有7个6AN7,一个看上去是新的工作起来和手册参数接近,另一个看上去还行的,三级管部分电子发射已 ...

振荡电平高了意义不是很大,合适就好

网友:
看来,这是老八脚的机器呀,还是不改的好,老八脚的机器很少了,改啦就不是原装了,想要收音还是换个调频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