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显像管座上的地端要接到石墨层上吗?

楼主(2020-07-06):
老师们好,修家电的说,显像管的地端不接到石墨层上会烧板子。可我买了一套黑白电视主板,尾板上没有到石墨层的连线,老板说不用接地,可我担心会烧板子。如果要到石墨层接地,用第一脚直接连上去可以吗?

网友:
石墨涂层接地是高压电容的作用。 笫二阳极电容。

网友:
产品电视机里,背后的石墨涂层,是接地。

网友:
直接接高频头外壳就行

网友:
接机架金属部

网友:
记得是有弹簧片压在外石墨层上接地的。

网友:
四楼五楼正解.

网友:
石墨涂层必须接地,不接可能造成打火,损坏机器。

网友:
他这个应该是2个的地线在主板上相通,严格来说,石墨层和尾板上接上地线更安全,防止主板上的地线出问题的话高压悬地了。

网友:
彩管一般是接在尾板上,黑白管一般是接在底板行输出变压器电路附近。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解答

网友:
以前用一段剥皮的屏蔽线加一截小拉簧勒在石墨层上,屏蔽线接地就可以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20-10-28):
这个在原理上应该接地的,与显像管内层石墨还有显像管玻璃形成高压滤波电容。

网友:
       在没有机壳的情况下,一边是机芯,一边是显像管,进行电视机的制作安装调试,显像管石墨层可以不接地。装入机箱后用拉力弹簧和钢丝兜住显像管椎体,随便找一接地点即可(比如高频头外壳。固定电路板的金属框架,电路板的大面积公共接地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