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6sk7 改国产6k4

楼主(2020-07-06):
继el33 改6p15,6an7改6u1之后,终于轮到中放了。

6k4跨导大了一倍,但这货容易自激,对他有严重心里阴影。这次准备了250v云母电容,再也不怕自激烧中周电容了。

有前辈可以领路么?

网友A(2020-08-16):
水龙头一拧就关紧不漏的——锐截止,水龙头咋拧都关不严滴水的——遥截止。能关严但是要多拧两圈的——半遥截止。

网友(2020-07-07):
6k4也是洋垃圾引进的,楼主白改了.

网友:
继续,来学习的

网友:
跨导上,6k3p接近一些

网友:
        大八脚跟花生管没比较过,给人的感觉大八脚更古老些,花生管比较现代,据很多人说是一样的,甚至在一个框架内这些管子相对应可以互换,不知是不是这样,当然管脚不同管座不同。

网友:
国产6K3P直代洋管子6SK7,楼主不用费劲了。

网友:
6SK7是全遥截止管,如果是因为年代久远严重衰老,可以用6K3P直接替换。
6K4是半遥截止管,跟6SK7在性能上是有区别的。

网友:
   国产1961年以前只有南京电子管厂生产大八脚印6SK7,61年执行国家标准采用双标(6SK7;6K3P)62年以后标注6K3P。南京电子管厂收音机用管采用的是美国生产线,所生产的属于金牌产品,不输于任何国家的同类产品。6K4是全盘采用苏联技术6K4П,之后采用1959年国家标准改为改为6K4,它是苏联搞的6SK7的塑型管,苏联的电子管工业初始是采用美国技术(二战同盟国条约-共享互助,战后由于意识形态而分道扬镳)。

网友:
因为这论坛的搜索功能已经死了, 所以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什么机器

楼主:
图片来了,中周,双联还可以用,随便折腾。

楼主:
短波部分,本振和输入调谐线圈都是16mm的空心线圈。中波也是16mm的线圈里面10mm直径20mm长一段磁棒,就那么一点点磁棒,拖一条2米长的天线就可以收台。效果和拆机一样,杂声吵。

网友B:
找国产的6K3P或 6SK7吧,不用改,直接插上就行,常见的有曙光、南京、电工牌的。

楼主(2020-08-16):
引用 网友B:
找国产的6K3P或 6SK7吧,不用改,直接插上就行,常见的有曙光、南京、电工牌的。

好吧 听各位的,已经买了 6sk7 和6sq7.

再请教一下 半遥 和全遥 什么区别,电子管数据手册上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一拧就关紧不漏的——锐截止,水龙头咋拧都关不严滴水的——遥截止。能关严但是要多拧两圈的——半遥 ...

这个比喻实在妙,通俗易懂,比理论书易懂。

网友:
我有老南京的6SK7GT需要的话送你两只

网友(2020-10-10):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一拧就关紧不漏的——锐截止,水龙头咋拧都关不严滴水的——遥截止。能关严但是要多拧两圈的——半遥 ...

懂了。,谢谢

网友:
锐截止与遥截止管主要区别在于截止电压;如锐截止五极管6SJ7GT跨导为0.01mA/V时第一栅电压为-8V,遥截止五极管6SK7GT为-35V,而6K4接近-18V。只不过较少用半遥截止管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6K4是EF93,纯粹的欧系管。是从欧系EF89微缩来的。和美系6SK7没有关系。6SK7夸导小太多了。基本小一倍 ...

     6K4是苏联援建的北京电子管厂照搬的苏联6K4П电子管生产的,59年前国产的就叫6K4П后来苏联撤走专家,国家采用部颁标准改为6K4,二战因为美苏中都是同盟国,苏联引进一些美国技术如收音机用的电子管,但是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科技体系就开发了1A2П,6A2П....6П1П一系列塑型花生收音机管,苏联一直不引进欧洲技术。6K4与欧洲毛关系都没有。
     6SK7在50年代早期与之前国产收音机都是用该管一级中放,就是49年前进口的USA也是用6SK7做中放,他比6K7要好,况且中放增益不是越高越好,增益的高低也不仅仅由S所决定。用北京管取代南京管是计划经济所成,另外还有产量与成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国国产的科技产品有多少?基本都是引进、偷学而来,没有“洋垃圾”中国还在拉胶皮、看小人书的时代。

又是一个恨国的!

那时中国还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状态,人基本上都是文盲,谈什么科技!

这样的状态也是“洋人”和一些(崇洋的)国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国家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