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电机的型 号是什么???

楼主(2020-07-06):
这个发电机的型 号是什么???

网友:
这东西得卖这个的才行,不然这么多型号,一般人接触不到,还真分辨不出,或者刚好使用这个的也能行。

网友:
翻一下这车的说明书应该查得到。

网友:
这种无型号的杂牌机这能用到那里算到那里,先吃一下负荷,看它的发热程度来估计它的功率,然后就知道我需要的功率是否相符。

网友:
汽车硅整流发电机,

网友:
汽车发电机大部分是专车专用的。看车查型号。

网友:
这要拿店里去匹配吧

网友:
什么车 问问修配厂

网友:
瑞奇?——无车簇瞎猜。

补充内容 (2020-7-8 18:09):
奇瑞,不是瑞奇。无车簇搞反了!

网友:
国产的,既然是换下来的肯定有问题。

网友:
国产发电机。。。。。。。。。。。。。。。。。。

网友:
看样子像老长安,老昌河,老五菱车型的,单槽三角皮带,标配465,462发动机。
买不到也没关系,发电机结构不复杂,咱们矿坛高手如云,修复起来不是问题。

网友:
啥车的发电机啊

网友:
貌似没有烧。卡住了?换轴承吧

网友:
一般只要不是线圈有损伤还是可以很容易修复的,配件也不贵

网友(2020-09-23):
国产12V内置调节器发电机,适应多种型号车使用。只要外形尺寸相近,都可以用。常出毛病的是碳刷和集电环【尺寸太小】,调节器和整流管倒是不经常坏。修理时要注意碳刷与集电环的防尘胶套不要损坏,这点很重要,许多仿制品都给“精简”了,这就是不耐用、故障率高的主要原因。

网友(2020-11-14):
我上次烧了一个,电芯hi漏液,造型和这个差不多,去淘宝拍给别人看,店家会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