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关于音箱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0-07-07):
最近拆了6J4P+6P13P单端,重新绕了三牛,搭了一个并联单端。昨晚顺利出声,但是也发现一个问题,当用4Ω的音箱接在8Ω输出端时音量明显变大了。想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牛阻抗不对还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A:
8欧端输出电压比4欧端电压高,所以你感觉声音变大。但是开到最大音量时,还是阻抗对应的端子可以输出音量最大,失真最小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欧端输出电压比4欧端电压高,所以你感觉声音变大。但是开到最大音量时,还是阻抗对应的端子可以输出音量最 ...

感谢老师解惑。就是您的电路,我玩得不矣乐乎 下步多并几个试试。

楼主:
再请问老师,输出牛数据是:EⅠ86x45.阻抗1.75K:8。初级0.25线2100匝,次级0.41线,155匝,三并。初四夹次三。层间无纸。可有什么不妥之处?

网友A:
三极管接法还并联,那输出级的内阻就足够低了,这时候我建议输出牛采用次包初比较合适,次级并,初级串。86的铁芯估计最多也就两并了,再多并可能要换更大的铁芯了。还有,要想增加输出功率,多并不如推挽效率高,且对输出牛的体积要求不那么紧迫。一对儿管甲乙类推挽可以造到20-30W,这要并的话得多少管子才能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接法还并联,那输出级的内阻就足够低了,这时候我建议输出牛采用次包初比较合适,次级并,初级串。86 ...

谢谢老师!并联单端没装过所以试试,推挽牛没绕过,也想试试。只是最近财政有点紧张,不得已才拆了之前的牛改之,线包里接头挺多

网友B:
下面是三极功放管2A3的负载曲线图,4欧姆的音箱接在8欧姆处相当于负载阻抗减少一半,看看负载阻抗1.25K处输出功率P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三极功放管2A3的负载曲线图,4欧姆的音箱接在8欧姆处相当于负载阻抗减少一半,看看负载阻抗1.25K处输 ...

谢谢白版,努力学习中

网友C:
电路的电压增益不够,正常情况下,标准连接下旋大音量控制,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的电压增益不够,正常情况下,标准连接下旋大音量控制,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音量。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