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用EI96*50制作电牛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7-07):
身边有一EI96*50的拆机0.5的硅钢片(品牌及参数不详)想用它试装一台6N9P+EL34的胆机,图纸如下,图纸中次级只有电压标注没有电流标注,初级电压230,次级三组 5V(3A)一组,6.3V(4A中间抽头)一组,600V(250mm 中间抽头)请问:电流估算的是否合理,线径及匝数怎样算出?

网友A:
你的铁芯舌宽如果是26,只能做次级负载75W,现在的次级负载(包括5V4A、6.3V3.5A)达122W,所以不能用。你需要铁芯截面积17平方厘米的铁芯。
另外0.5毫米的硅钢片不是好材料,大多是低硅钢片,要效率≥85,圈数会很多,窗口会放不下。能折断的是高硅,不能折断的是低硅。
找到合适铁芯后可以为你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铁芯舌宽如果是26,只能做次级负载75W,现在的次级负载(包括5V4A、6.3V3.5A)达122W,所以不能用。你 ...

老师你可能看错了,舌宽是3.2CM叠厚是5.0CM的,总输出功率115.2=5*3+6.3*4+300*0.25,你再给看看

网友:
这铁芯可够大的了(96*50)一半就够了,告诉你个简单的算法:每伏匝数等于45除以铁芯截面(单位为平方厘米),次级加百分之五。--------每伏匝数=45/铁芯截面

网友:
该变压器论功率应该是够了。但是6.3伏少了一组。

网友:
使用计算软件算,可以算是不是绕得下。在能绕得下前提下,尽量把线取大些,可以减少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可能看错了,舌宽是3.2CM叠厚是5.0CM的,总输出功率115.2=5*3+6.3*4+300*0.25,你再给看看

算给你看:
1,3.2x5x0.9=14.4平方厘米(0.9是叠片系数)
2,S=1.25√P,S是铁芯截面积,P是初级功率,自己算吧
3,次级功率5x4+6.3x3.5≈42W,300x0.2x1.36≈82W,42+82=124W(300是交流电压,0.2是直流电流,1.36是全波整流负载的功率系数。
4,初级功率是次级功率的1.18倍(以效率85%折算)

网友B:
这个铁芯如果是高硅的是可以够一个单端电源用的,6.3v最好绕2组,一组功率管用,一组前级用,给你一个参考的匝数比2.31,初级线径0.59,次级0.35,3A用1.2的线,2A用1.0的线,圈数按你的电压来计算。
新手绕你可以先绕一层看看圈数计算出要绕几层,每一层都必须要绕满,不要一层只绕一半,多或者少绕点圈数影响不大。然后按照你绕的圈数和你当地的电压在重新计算下匝数比,按这个匝数比去计算次级的圈数。
你这个铁芯绕双300V次级估计绕不下,我的是做到280V,线径选小一号的估计就问题不大,还要看你的绕线手工活了,我自己前段时间绕了一个,无边骨架层层垫纸是做到28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铁芯如果是高硅的是可以够一个单端电源用的,6.3v最好绕2组,一组功率管用,一组前级用,给你一个参考 ...

参考你的算法亲手做一个试试,实践出真知。谢谢。图片是我参考的装机电路图

网友:
各位网友再有类似问题,请直接给出铁芯舌宽宽和叠厚数据,因为新老铁芯规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