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硬盘被标为SCSI,这几个意思?

楼主(2020-07-07):
我的电脑SATA硬盘被标为SCSI,这几个意思?有解吗?捎带着连SSD都SCSI了,想在SSD里装win7系统,好像哪不对,镜像装不了退出。是不是要用原装盘啊?这是一联想台式机,i7-7700,联想IQ270MS主板,请教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bios里的磁盘控制器选项调整1下

网友:
AHCI驱动都会显示SCSI,说明高性能
如果现实的不是SCSI,说明可能是IDE模式,低性能

网友:
WIN7系统除非特别老的镜像可能不支持AHCI,一般安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换个镜像试试

网友:
等待高手高手专业的回答

网友:
i7七代不支持win7吧。可能是这个原因,没有驱动,可能不认盘。

楼主:
向大家报告,从网上又下了个镜像,下了U盘工具,引导PE,现在安好了。硬盘启动32秒,固态盘9秒。看来与SCSI无关,能用就好。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