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淘到一台夏普939收录机,凑成了两台,希望能凑成一台功能正常的收录机。

楼主(2020-07-07):
先后买了两台,第二台的品相较好,这机器采用少有的平板喇叭,音质在收录机里都是表现比较优秀的。两台都有问题,在网上查了一下,939录音机基本都是单面好用,故障率较高,原因就是本来电机是12V的电机,但是输入是15V的。希望这次用两台录音机组成一套成色和功能都较好的机器。然后把电机输入改成12V的电压,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这照片质量!!

楼主:
呵呵,临时从手机里找出来的,等有时间多拍两张清晰的。

楼主:
感谢justmexx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两台机子的同一个部件坏了?期待你修复成功。

呸呸呸,你说的这种可能性很让我上火。

网友:
眼花的看不清呀?

网友B:
老机器多数都不再状态,都要自己动手调整和鼓捣,这就是收藏的乐趣,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多数都不再状态,都要自己动手调整和鼓捣,这就是收藏的乐趣,鼓捣

确实挺有乐趣的,已经修复成功了,AB面都好有,只不过B面刚换皮带声音有些失真。

网友:
取长补短,修好一台,剩下的咋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