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了一个小米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0-07-07):
有一个小米手机充电器,标称电压5V  1A,后来发现无法充电了,经查电压不足5V,已降至4.12V左右,于是将其拆解,看看内部电路结构,不知还能否修复?

网友A:
这个充电器的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先把电路测绘画出来,再分析哪个器件出问题了。可能的话,把电路图发上来,大家看一看,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哪个器件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其实,我们要修这种东西,并不在于这种东西的价值,只是一个电子爱好者的探索兴趣。否则来这里的意义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W的充电器,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用。充个充电宝都要20个小时。

用倒是能用,不好用。没修复价值。

现在有很多小电器都是采用了5V  USB接口的供电,例如USB小台灯、USB小风扇等等,很多的,如果能修好,不是又能利用上,发挥它的余热吗?

网友:
可以检查下输出的2个滤波电容是否失效或容量变小。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楼主:
还没修呢!

网友:
换一个充电器不好吗?干嘛修啊?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也是突然就不能充电了。。。

网友B:
5W的充电器,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用。充个充电宝都要20个小时。

用倒是能用,不好用。没修复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的时间不值钱或有很多空闲时间,而且又是出于兴趣,那可以折腾这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白天忙着上班 ...

如果你的时间值钱或没有很多空闲时间,来这里就没有意思了,还是去你赚大钱的地方算了。其实从环保和学习的理念来讲,这还是很值得推荐的。每个人的理念和人生哲学是不一样的,社会是有不同层次的人类组成的。供参考。

网友(2020-08-29):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的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先把电路测绘画出来,再分析哪个器件出问题了。可能的话,把电路图 ...

对,要的就是讨论,你知道不代表别人都知道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倒数第二图左下角低压滤波电容好像是鼓了,没有防爆纹,鼓的不太明显,楼主可以先拆下来试试,缺一个电容也没事,带载性能不佳而已,
充电头工作时的温度普遍比较高,所以电解电容是重点怀疑对象,先排查所有的电容,不行再去找主控的数据表和灯泡,祝你好运,

网友:
是不是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