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01显示故障

楼主(2020-07-07):
各位坛友们好,前几天我买了一款二手的UT601,拿到手后测试电容一直显示 “-1”,有人知道是啥原因不。
我装上电池一开始上电,还能看到电容跳变的,过1S左右就一直显示“-1”了,很奇怪。如果维修的话要咋样修理呀,有人有这个表的图借鉴下不,谢谢了。

显示-1

显示-1

网友A:
撇了吧, 这档次的不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撇了吧, 这档次的不值得修

我是花了70买回来的,本来想自用的,测个uF级别以下的电容,看来是贪便宜了,还想抢救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花了70买回来的,本来想自用的,测个uF级别以下的电容,看来是贪便宜了,还想抢救一下。

七元钱买的吧,花70买它难道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元钱买的吧,花70买它难道不测试一下

对方说是好的 我就信他了。。。 发过来使用起来发现有问题。

网友C:
这是在nf档啊,一般这个容量的电容很少吧,别的档位呢,测的多大电容?换到2m档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在nf档啊,一般这个容量的电容很少吧,别的档位呢,测的多大电容?换到2m档位看看

这中档次的货, 估计就没打算让你用多久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二手的, 比这个还好点
其他挡位也还准, 就是LC,一直瞎蹦, 直接扔了

网友:
这货,寄回原厂维修也不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中档次的货, 估计就没打算让你用多久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二手的, 比这个还好点
其他挡位也还准, 就 ...

找到问题了,已经搞定了。哈哈哈

网友D:
啥问题,能发出来参考下吗

网友:
主芯片坏了

楼主(2020-08-19):
引用 网友D:
啥问题,能发出来参考下吗

其实是旋转罗盘装反了

网友:
哦,少见多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