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尔 ZELL-6 6F2 EL34 电压是否过高了

楼主(2020-07-07):
这个电路感觉不对劲,原机描的,经过几手了,电源部分E+3不一定正确
声音自激,把前级到后级信号对调后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感觉电压偏高,不知是不是上家换过管,原机不是EL34B?

网友A:
EL34工作在B类状态,是可以使用500V,甚至更高的工作电压。它的指标是最高工作电压,可以达到800V。

网友A: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128/e/EL34.pdf ,这里有典型工作参数:屏压500V;静态屏流:2x30ma;负载:Raa 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128/e/EL34.pdf ,这里有典型工作参数:屏压500V;静态屏流:2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128/e/EL34.pdf ,这里有典型工作参数:屏压500V;静态屏流:2x ...

还有这个E+3原来是厂没有串接1.5K电阻的,是上一个用家加上去。如果撤掉,电压有430V左右,是否承受得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E+3原来是厂没有串接1.5K电阻的,是上一个用家加上去。如果撤掉,电压有430V左右,是否承受得起 ...

没什么啊,厂家推荐的是400V,有点误差也不奇怪。

楼主:
开机后感觉温度有点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L34工作在B类状态,是可以使用500V,甚至更高的工作电压。它的指标是最高工作电压,可以达到800V。

但是这个图貌似是固偏压把?不是应该甲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图貌似是固偏压把?不是应该甲类吗?

推挽电路使用固偏,更多的是B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图貌似是固偏压把?不是应该甲类吗?

电流只有50ma

网友:
这个电子管貌似栅极讲的是偏置电压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挽电路使用固偏,更多的是B类。

不是有偏置电压的话功率管就有恒定的电流流过,这样不是属于甲类吗?这个概念有点不明白~

楼主:
ab类也有静态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偏置电压的话功率管就有恒定的电流流过,这样不是属于甲类吗?这个概念有点不明白~

推挽电路是由两个管子轮流工作的,就产生一个,管子之间的轮流衔的问题。接A类与B类的区别,是互相衔接的区域大小。就像两块木板拼接,你可以直接对接(B类),也可以搭接(AB类。根据搭接部分的长短,又分为AB1和AB2)和直接两块板子叠起来连接(A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挽电路是由两个管子轮流工作的,就产生一个,管子之间的轮流衔的问题。接A类与B类的区别,是互相衔接的 ...

好像明白了一点 那EL34负栅压多少才工作在甲类呢?

网友:
即使是甲乙类,在小音量时也相当于甲类,音量大到一定程度才进入乙类。纯甲类就是音量从小到大整个过程两个管子都要同时工作,此时工作状态同单端甲类。在最佳工作点,一般高压是不能高太多的。或者简单说,一般的甲乙类功放,电压都比较高,要想调成纯甲类,除了增加静态屏流之外,还要降低高压,以保持屏耗不超。并不能仅仅靠调大静态电流来加大甲类的工作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明白了一点 那EL34负栅压多少才工作在甲类呢?

A类,就是静态电流大于最大动态工作电流。也就是说功放在无信号输出和最大信号输出的时候,管子的屏流基本不变化。至于需要多少栅压,则需要实测屏流,才知道,而且由于管子的离散性,会有一定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类,就是静态电流大于最大动态工作电流。也就是说功放在无信号输出和最大信号输出的时候,管子的屏流基 ...

这样就明白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