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撞库里南 如果只修不换的话 会不会几十万就搞定了?

楼主(2020-07-07):
车就是个出行 运输的工具  只要保证能达到原有功能就行了

然后我查了下的确有这么个规定  因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财物损坏的,应以修复为原则,如果无法修复、或修复的费用已经超过更换费用的,也可以进行更换

这样问题就来了 一般去4S定损 多数都是换件  比如   之前我那个车的雨刮器坏了 直接换了一对  实际摇臂开焊  用电焊机点一下就好了

这库里南看来 车损感觉  变形不大   比那个长安好多了

假设  对方保险公司要求修复    我记得 没有法律规定必须去4S店  有资质的修理厂 比如 一类修理厂修理  也是没问题的

发动机盖 说 一个110万  如果   最后  对方车主没钱 保险公司也要求修复   坚持要求修复 会怎么样  比如  发动机盖  钣金 刮腻子     中网如果有小面积破损就 通过粘结 刮腻子 重新喷漆    车标没了 国内定制个样子一样的

当然 我知道  库里南车主不同意  但是从修车角度来说  如果修复了 车的功能正常 能开能跑 也不见得不可以啊

因为很多便宜的国产车就是这么修的   所以我琢磨  豪车虽然一般都是换件 但是如果 遇到对方车主要求进行修复 就用咱国产山寨的办法  钣金喷漆  修复  塑料件进行 粘结修复甚至定制山寨的   貌似也不违反法律吧  就跟那个20万的车标 没车标车也能开  如果 去找个玩具厂定制个样子一样的 只是用于修复 不用于销售   把车的外观修复和之前一样 不知道是否可行     (只讨论法律和操作上的可行性  显然车主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我印象中法律中也的确没规定豪车必须换件 修复为主 而且修复也没规定必须原厂修复  第三方的 有资质的修理厂修复也是可以的 而且有资质的修理厂更注重的比如发动机 变速箱总成的修复 这次库里南除了那个气囊 我看多数是外观件毁损 用拆车件甚至副厂山寨件修复也不违反规定吧 )

中心思想就是 国家对汽车修理有 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只要是一类修理厂的修复资格是没问题的  而且国家对 几大总成 比如发动机 变速箱 转向桥 底盘的维修有规定 不能随便用拆车件  这台库里南 这几个关键部位貌似都没坏 坏的除了 气囊 主要是外观件 如果对方保险公司和车主坚持 进行修复  只修不换 且用国产兼容甚至拆车件进行修复 是不是也不违法 有什么法律依据就是禁止这种行为呢? 因为对方如果赔不起换件的钱 可能只修不换倒是钱够了 估计还有富余   比如那个发动机舱盖  我相信好的钣金工能给修复如新的

网友A:
贬值问题,除非车主土豪不在乎,不然没可能,别说修复,就是换件,这车也贬值了,普通车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贬值问题,除非车主土豪不在乎,不然没可能,别说修复,就是换件,这车也贬值了,普通车不明显

这车就是你给他换新零件一样有贬值问题 既然都有还不如修为主  贬值 这要靠法院来判感觉 修复为主 和换新为主  最后 赔偿额 还是 修复的赔的少

网友:
四儿子赚钱的机会 谁会放过知道有人赔 能修都是换 你以为是奇瑞吗

网友:
品牌效应,一个大灯就8万,都是工人用塑料手工一点一点扣出来的

网友:
如楼主一般修复完了,人家车主还豪个屁

网友B:
小面的的保险现在最少要买二百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面的的保险现在最少要买二百万了

问题是 现在很多地方最多就200万吧  北京所有的保险公司  限制三者250万 这是按照190万死亡赔偿金算来的 一线城市  你可以想象小城市的 限额更低

网友:
上路有风险,行车需谨慎,躲着大车走,不跟豪车跑

网友C:
别人被撞,即使原厂配件,也是贬值了,还不算时间损失。豪车车主有罪啊,有钱就该白白吃亏啊?买保险的时候几百块钱抖抖索索的,出事了赔不起还有理了?!什么逻辑,什么心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被撞,即使原厂配件,也是贬值了,还不算时间损失。豪车车主有罪啊,有钱就该白白吃亏啊?买保险的时候 ...

麻烦看清我的论点 超过封顶线通过其他形式补偿 但是要有封顶   否则小城市一个人命才几十万  车比人贵10倍多 20倍 这样会出现撞人不撞车的情况   怎么叫白白吃亏  豪车上路加重了其他用路人的风险 但是不能给其他用路人带来好处 如果多买三者险 豪车车主进行补偿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看清我的论点 超过封顶线通过其他形式补偿 但是要有封顶   否则小城市一个人命才几十万  车比人贵10 ...

神逻辑,按你的观点行人出行增加了机动车赔偿的风险,所以机动车主买保险行人要承担一部分?
什么叫封顶,凭什么封顶?豪车车主的钱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辛苦赚来的,不是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因为事主没有足够的保险又赔不出,有钱人就该认损失?
一件官窑几十上百万,给人打碎了然后说普通瓷器才几十块钱,最多赔你一个高仿几千块封顶,反正不影响使用,很有道理么?
别拿人命说事,比人命贵的物品多了去了。学点经济学常识你就知道人命就是可以计价的,否则保险公司依据什么算意外险,寿险?
买不起保险别上路,上路了小心驾驶别违章,出事了就承担责任,成年人别那么幼稚荒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逻辑,按你的观点行人出行增加了机动车赔偿的风险,所以机动车主买保险行人要承担一部分?
什么叫封顶 ...

行人出行当然增加机动车风险 但是保险能够覆盖   我倒是问你 你坐公交车带个古董上车  碰破了  别人是有责任 但是您坐公交车带个古董就没责任了? 车就是个运输工具  李书福当年说 汽车就是四个轮子加沙发    既然是工具能开能跑就行 碰一下千八百万的 我看不是工具  是贡品  祖宗 这种车如果不限制限额 那就不该上路   放家里供着比较好

网友(2020-11-27):
碰一下,一辈子都赔不起,保险能买200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人出行当然增加机动车风险 但是保险能够覆盖   我倒是问你 你坐公交车带个古董上车  碰破了  别人是有 ...

非常有道理,豪车就应该限赔,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