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和6p14的秘密

楼主(2020-07-07):
6p1阴极面积比6p14小,发射电子靠强努,所以就没力量,造成6p1高音缺乏。再看看6p14那粗大的阴极,所以它力量大,高音丰富,声音清晰。我是这么认为的。希望大师们来多多的评论!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放大器的频带与音质与电子管阴极面积无关。
   由于调频广播的发展,音频频带宽度比调幅广播要扩展甚多,杂声电平也在极小极限以内,因此需要相应地改善音频功率放大管的特性,来满足放大器的高传真度、和低杂声电平的要求。6P14输出五极管就是按此需要,进行设计和制造成功的。
    6P14与6P1同为音频放大管,6P14因为音质靓丽而获得“淑质英才”的美誉,6P1虽然数量众多却没有名分:6P14因为高跨导而比6P1更容易推动,输出功率也比6P1要大一些:6P14的唯一缺点是比6P1脆弱,当出现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推动电压过高等意外时,很容易被烧老。当电压升高时,阴极发射电子的能力与屏极吸引电子的能力同时增加,高跨导与高放大倍数的6P14自然更加容易老化。(详细的与如何避免与改善有机会另述)。

   6P14电子管和6P1一样,有相同的阳极消耗功率极限值(12瓦),但是由结构和特性数据来看,6P14在很大程度上与6P1不同:
    ①6P1的阴极是矩形截面的,阴极与第一栅极之间的距离在各个方向都不均等,形成一个可变放大系数的管子,在制造上跨导不易提高。6P14的阴极成椭圆截面并与第一栅极相吻合,各点的间距均等,因此能获得均匀的放大系数和较高的跨导值。
    ②6P14的阴极有效表面面积比6P1要大于2—3倍,这是获得较高跨导的原因之一。另外也提高了功率放大的效率。当阳极输入功率为12瓦时(Ua=250伏,Ia=48毫安)输出功率可达5.4—60瓦,即效率为45—50%,这是已往许多功率放大管所不能胜任的。
    ③虽然6P14的阴极有效表面面积比6P1大2—3倍,但是它的灯丝加热功率仅增加52%,因而6P14阴极的工作温度比6P1低一些,显然6P14的工作寿命会有所延长。至于容易老化的问题另论。
    ④用特性曲线来比较时,可以看出6P14阳极特性曲线的“膝盖”部份发生在阳极电压较低的部份,因此充份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也就是说明了上面第二项所提到的获得高效率的原因,而6P1的特性曲线就显得比较差些,并且有着比较严重的负阻效应,但是6P14在减小二次放射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使负阻效应限制在零轴边上的一个小角里,使动态运用部份不会产生畸变现象,亦即降低了该管的非线性失真系数。
    ⑤在使用方面来看,由于6P14的跨导高达11.3毫安/伏,比6P1高2.5倍,它只需要3—4伏(有效值)的输入讯号,即能获得最大输出功率,也就是说6P14作功率放大时,其灵敏度能得以提高,并且可以采用负反馈电路来降低非线性失真和杂声以及扩展和改善频率响应等等。

网友B:
结构不同,一个是束射管,一个是五级管

网友C:
6N9P阴极面积比6P14的还大,会有力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9P阴极面积比6P14的还大,会有力量吗?

哦   我只是说功放管。6n9p可能寿命很长吧

网友D:
随便一个管子都能工作到上M,区区一点音频它会有功夫分出来高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不同,一个是束射管,一个是五级管

合肥6p1声音低,上海的高,那是小时候用收音机换管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不同,一个是束射管,一个是五级管

我想做个单声道的小功放,你说用1呢还是14呢?推动管计划用6n2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一个管子都能工作到上M,区区一点音频它会有功夫分出来高低频?

m是什么?学生不太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m是什么?学生不太清楚

Mhz - 兆赫兹,明白?

网友F:
我看小功率管里13p1p的阴极那是粗壮无比,按楼主的理论应有6p14之风

网友G:
不需要“努”,6p1的阴极负荷与彩色显像管的阴极负荷相比是相当轻松的,彩管的阴极负荷达到2.3毫安每平方毫米都不觉得“努”,6p1玩似的

网友:
斑竹的分析很详细,电子管的设计是复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是什么?学生不太清楚

1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单声道的小功放,你说用1呢还是14呢?推动管计划用6n2

如果都用相同材料的话14肯定会比P1好一些,至于音色个人喜欢不同无法断言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14感觉不错,就是贵了点

网友:
6p1适合听音乐。6p14最佳扩音机

网友H:
实在听不太清楚p1和p14的区别,只是p14能多逼出一点点功率。而且p1要是逼的急了就给你失真,p14逼急就碰极,实在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放大器的频带与音质与电子管阴极面积无关。
   由于调频广播的发展,音频频带宽度比调幅 ...

海旺老师是不是电子管厂的设计师啊?学生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hz - 兆赫兹,明白?

哦,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小功率管里13p1p的阴极那是粗壮无比,按楼主的理论应有6p14之风

13p1p的阳极电压到底是多少,那管子功率那么小我都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努”,6p1的阴极负荷与彩色显像管的阴极负荷相比是相当轻松的,彩管的阴极负荷达到2.3毫安每平方毫 ...

你也是个专家,但是要洗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在听不太清楚p1和p14的区别,只是p14能多逼出一点点功率。而且p1要是逼的急了就给你失真,p14逼急就碰极 ...

那你玩805吧,估计它不怕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13p1p的阳极电压到底是多少,那管子功率那么小我都不信

13p1p靠大功率阴极才把阳压降下来的。可以用三极接法,加高压榨出更多功率。否则对不起灯丝耗电。。。

网友:
13P1P只有0.2W功率。是汽车用管。阳极26V,45MA。灯丝13V,0.7A。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的不说,你这一猛子潜水时间是够长的了。

请问阁下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p1p靠大功率阴极才把阳压降下来的。可以用三极接法,加高压榨出更多功率。否则对不起灯丝耗电。。。

我还是喜欢标准接法,但是阳极最高电压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喜欢标准接法,但是阳极最高电压是多少?

标接是110v。三接曲线更好看。

网友:
阴极大小那是影响发射电流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合肥6p1声音低,上海的高,那是小时候用收音机换管测试的

那北京的6P1,又是啥特色呢?俄罗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北京的6P1,又是啥特色呢?俄罗斯的呢?

那时候穷,东西少,合肥的是收音机的原装旧管,上海的是新管,还有蓝光呢!山东老兄光临寒舍,小弟感觉蓬荜生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接是110v。三接曲线更好看。

谢谢朋友!

网友K:
楼主没必要纠结,6P1和6P14很容易互换(灯丝供电足够的前提下,引脚次序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都试听一下呗,看看区别大不大。

网友L:
我个人觉得6P1比14好听,6P1里面是最便宜的“云光”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没必要纠结,6P1和6P14很容易互换(灯丝供电足够的前提下,引脚次序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都试听一下呗 ...

好,到时候换着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个人觉得6P1比14好听,6P1里面是最便宜的“云光”好听。

按你说的我有一个励磁喇叭收音机里拆的6v6呢,阴极的白药涂层都裂纹了,老化严重,估计它好听

网友L: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我有一个励磁喇叭收音机里拆的6v6呢,阴极的白药涂层都裂纹了,老化严重,估计它好听

这个跟老化没什么关系吧?6P1和6P14都做过,都是推挽机,相比较而言,确实是6P1好听些,6P1里面分别用曙光、北京、上海、云光的试听,个人觉得云光的音色最好听,仅仅是自己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跟老化没什么关系吧?6P1和6P14都做过,都是推挽机,相比较而言,确实是6P1好听些,6P1里面分别用曙 ...

云光的音质怎么样的?描述一下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合肥6p1声音低,上海的高,那是小时候用收音机换管测试的

是管子的新旧程度不一样吧,新管子音一般都高

网友:
还是觉得6P1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管子的新旧程度不一样吧,新管子音一般都高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m是什么?学生不太清楚

他说的是任何电子管都可以工作到上MHZ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