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LD 激光头有激光,但是不聚焦,盘也不转。哪里问题

楼主(2020-07-07):
光头没有上下动作。主轴电机也不转

网友A:
水洗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洗大法

应该不是光头问题,新买的也不行

网友B:
也许激光聚焦线圈断路了。

网友C:
查光头排线、相关线圈、驱动集成电路、相关电源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激光聚焦线圈断路了。

楼主已经说了,新的光头也一样,因此,光头上的聚集线圈什么的不会都出问题的,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控制电路出问题,几乎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光头排线、相关线圈、驱动集成电路、相关电源保险丝......

cxa1081和la6510哪个是驱动集成

网友:
我有个机器搞了半天结果是给光头供电的一个小线圈脱焊了,焊上后至今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cxa1081和la6510哪个是驱动集成

应该是LA6510。

网友:
先锋的LD电源得整流二极管极爱损坏,都是内阻变大,性能严重下降,请仔细检查。。

楼主:
还是修不好。目前负-5v供电三极管发烫

网友:
有个聚焦电位器调整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0-08-22):
跟踪平衡(TRK...)

网友:
来学习,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