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博10S 6CA7改标准接法或三极管

楼主(2020-07-07):
因输出变压器容易坏,有人建议改变接法,如何改?如何调整?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容易坏,最好从本身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改变接法。
6CA7标接的电路和成品多了去了,如果是接法导致输出变压器损坏,那谁还会做?
找到损坏的实际真实原因,并解决它。

网友:
改三极管接法后,需要把屏压降下来,因为三极管接法帘栅的电位与屏极一样,而帘栅距离阴极要比屏极近很多,工作电压也就要降低。并且,三极管接法后,输出功率和电压增益都会下降,所以不建议改变。

网友:
帘栅极串220欧电阻,本来是接的牛抽头,改为直接接屏极就行了,这样就改成三极管接法了。

楼主:
谢谢 ,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B:
一般是输出牛绝缘强度不够做工不好,再加上有自激的可能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容易坏,最好从本身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改变接法。
6CA7标接的电路和成品多了去了,如果是接法 ...

原厂容易坏,有的返厂维修换变压器后给改成三极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输出牛绝缘强度不够做工不好,再加上有自激的可能所致

是牛的质量很差

网友:
看来厂机也不靠谱

楼主:
是很不靠谱

楼主:
牛找厂家换过一对了

网友(2022-06-29):
应该上个机器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