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N2 代替6A7P(6A2) 推6P13 标准接法 可以吗?

楼主(2020-07-08):
有个底盘 已经开了2个大八脚孔,1个小9脚孔,想用它装 6N2 代替6A7P(6A2) 推6P13 标准接法 可以吗?

引用的 jupeter 的6A2图

下图为6N2图

网友A:
没那么多讲究,6N2完全可以。

网友B:
是用6a2非线性区抵消6p13p的非线性。6n2这个工作点够呛。还请j师傅现身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6a2非线性区抵消6p13p的非线性。6n2这个工作点够呛。还请j师傅现身说法。

我初步考虑,用6N2非线性区可以抵消6p13p的非线性。只不过需要细细调整了。。。这样可省去另外购买2只 6A7P或6A2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多讲究,6N2完全可以。

谢谢版主指教!

之前 有位名人大侠 曾发过一文,用的是小9脚1只 推EL34。。。就是用小三极管的非线性区去抵消EL34的非线性...

网友:
6N2就挺好的

网友C:
用6A7P的时候第一级放大倍数约90倍,用6N2时按照你的设计放大倍数只有50倍左右,你要非得用那肯定能响,但是效果可能就跟6A7P不太一样了。想做就做,可能也会很满意。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A7P的时候第一级放大倍数约90倍,用6N2时按照你的设计放大倍数只有50倍左右,你要非得用那肯定能响,但 ...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D:
我这6A7P有一些,你发个地址,我给你邮几支 6J4P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6A7P有一些,你发个地址,我给你邮几支 6J4P也有。

真心感谢你的好意!

我已经买了一些 6J4P、6P13P电子管。。。我有只180W的电源牛, 高压280V  3组6.3V3A灯丝,我想着用这一只电牛  分别为二台机器供电(做一台6P13标准 和一台三极接法的功放,做好后 二台机器轮换着听 )。

因为我手里正好  有个 已经开了2个大八脚孔,1个小9脚孔的铝底盘(我想把它用了),所以想用它装 6N2 代替6A7P(6A2) 推6P13 标准接法 。我计算过了,(正如上面各版主所说的一样)用6N2 推6P13P 绝对没问题,      该电路只需6N2提供增益 Au=53就够了。。。  (6N2   u=98  )没必要非得要使用 6A7P  6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