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的h501与pl330的中波磁棒线圈的固定

楼主(2020-07-08):
这样的线圈没有办法精确统调,而且Q值低,不知道德生工程师怎么设计的

楼主:
而且h501磁棒太短,自己更换都不行

网友:
501线圈多了不少

网友:
商品化机子,集成芯片,一致性好,不需要麻烦的调整天线,这会影响生产线运作。和个人diy是两码事

网友A:
DSP机器中波磁棒线圈只要电感量达到要求就可以了,不需要调整线圈的位置。不会影响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强北手机厂设计代工的吗?模块化,若干屏蔽罩,4喇叭。

下面的2个喇叭是不通电,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机器中波磁棒线圈只要电感量达到要求就可以了,不需要调整线圈的位置。不会影响统调。

现在中波干扰那么大。磁棒应该是要精确跟踪否则信号干扰一起输入放大器,如果不跟踪,不如取消磁棒,使用中波线圈,加拉杆天线

网友C:
PL330太强大了,SSB可10HZ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330太强大了,SSB可10HZ步进。

芯片固件强大,说明书说最小8Hz

楼主:
过两天用一根铜铁棒试试谐振状况

楼主:
刚才铜铁棒试了一下990与330,中波高端与低端的弱台平均磁棒电感量,信号磁棒端增加收音机电平表2db左右,强信号虽然不变都是噪声减弱,音量增加收音机电平表2--4db,可见磁棒的电感量小了

网友:
工厂流水线,这样生产的统一性好,而且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