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典型中短波电子管收音机检波电路,及其原理。

楼主(2020-07-08):
感谢论坛热心前辈提供上海144收音机电路参考。
由于准备折腾收音机增益最高的部分-中放,(特别容易自激,中周调乱,已经有严重心里阴影)。先看了一下中放的负载,既检波级,有些疑惑如下。

1     交流5灯机或者6管晶体管机,检波原理都是二极管包络检波,那么电子管或者晶体二极管导通时候的阻抗很低,中周的有载q值会明显下降?

2。  实际调试也发现,旋动第二中周时候agc电压变化不是很明显,声音也没有太大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6k4输出的选频效果其实很差?

3。  挂在6u1上的第一中周负载是6k4,阻抗高,选频作用明显的多。

4。  有没有提高检波极阻抗的方法,构成类似第二中放或者检波中放的做法。一旦6k4输出中周的负载阻抗提高,放大倍数将会很高,选频也会明显(前提是不能自激)。

5。  6n2 之类的检波和低放换成第二中放放带检波,低放走第一中放来复是不是更好玩?

网友:
      上海144收音机就是典型的检波电路。超外差收音机用的都是二极管检波,电路原理见《矿石收音机》。与之共生的AGC电路是个独立单元,另当别论。
       中周调试都是由后至前,对灵敏度(增益)的影响,一中周(变频输出)最敏感,而中周(检波输入)最迟钝,是符合实际规律的。

网友:
电子管或者晶体管收音机,虽然检波级导通时候的阻抗很低,但检波负载不同,电子管几百K,晶体管几K,所以不会发生中周有载q值明显下降。来复不是好东西,失真大,普及型机才用。

网友:
      选频与阻抗,Q值,增益等是不同的概念,对选频不产生影响。对你所有问题包括你心里阴影的6K4自激,解释如下:
      厂机用6K4取代6SK7一般不会自激,如果出现自激其原因不属于电子管的问题。
       高;中频放大器使产生自激的临界增益为 中放公式4 (1).JPG 。6K4的S大约是6SK7的二倍,极间电容基本相同,就是说只差1.414倍。

                                                                             中頻放大器电子管的选择:
       为了对諧振电路的旁路作用小,内阻要高,同时,互导要大,屏柵极间电容要小,以获得較高的稳定的增盉。通常加有AGC,适合的电子管有:6K4、6K3P、1K2等遥截止五极管。
       如果最大临界增益,达不到要求,則可采用二级中放,收音机来說一级中放都可以达到要求;
当使用6K4为中放管时,为了工作稳定,阴极电阻用得較大,常为200-300欧。实际上互导降低到了1.5-2毫安/伏。 计算最大临界增益  远大于通常6K4中放增益80。

                                                                         产生自振的原因,一般说都是由于正回授。
   1.由于B电源内阻过大,使共用电源的各级通过电源内阻产生交连,
   2.各个低电位点之间存在较大的阻抗,
   3.输出电路及输入电路间有过大的分布电容或电感交连。
   只有一级中放的收音机,通常很少由于第一种原因而产生自振。第二种及第三种产生自振的原因,都是由零件的焊接及排列不当而产生的。
   6SK7管的底键内已封有一个隔离套,6K4中心有隔离片,应选用有中心隔离柱的管座将焊锡注入孔内接地。

    中频变压器实质上又是一个带通滤波器。调幅广播为了要得到良好的声音质量,一般是在中心频率±10千赫的频率范围内播放的,因此,中频变压器的通频带最好能包括这个频率范围,而在通频带以外的信号要迅速衰减。这样收音机才有良好的声音保真度和选择性。此外,中频变压器要有较大的增益,以保证收音机的灵敏度。
    通常是将线圈的耦合度增大来补偿检波级Q值的衰减。也有将两极中頻变压器都做成一样的。于是第二中周就有点欠临界耦合,通頻带略变窄,增益略低,而选择性提高一些。因通頻带和增益一般有些余量,所以关系大。输入中周放大倍数较大,增益高。输出中周通带较宽,并略有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