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2.4G数字无线环绕功放/什么鬼?

楼主(2020-07-08):
无线环绕功放有坛友玩过吗?:

网友A:
是无线信号功放而不是音乐信号功放呀,也没错

网友:
不就是数字编码发射接收解码再放大么
看做是个蓝牙的简化版本就行(实际是点对点)

网友B:
给没有布线条件的人玩5.1用的。 这个很难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没有布线条件的人玩5.1用的。 这个很难理解吗?

我也查了一下大概是这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线信号功放而不是音乐信号功放呀,也没错

大的直接就可以连接手机用了

网友:
楼主你就把它当做蓝牙音频就是了。这个是多声道免布线才用到。

网友C:
始终觉得影院要有线连接才够真实,无线传输总有点音频损失

网友D:
无损接收吗?对音质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损接收吗?对音质有提升?

还没研究明白呢?主机部分直接就可以使用,但连接无线不知道怎么配对,还没无线连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始终觉得影院要有线连接才够真实,无线传输总有点音频损失

实际上音箱的摆位与录制时的麦克风一样,然后功放还原的信号也原汁原味,这样才能忠实的还原原来的声场细节。这些也只能是理论上的一样

网友(2021-07-27):
只能算是一种补充吧,要声音好的话还是有线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