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2v铁锂电池只能充电到3.4V的问题

楼主(2020-07-08):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另外2套就可以充电到3.6V左右,这一套只能冲到3.4V是为什么呢?

楼主:
在请教一下,这组全新电池是有点微微发鼓吗?第一次接触电池,不懂呢,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A:
你静置几天看看,如果电压下跌严重估计里面极板有短路的地方,看到这个外壳我想起了当年在这个论坛买的这种电池了,电池的名字好像叫什么佳来着,被骗的好惨

网友B:
不懂电池或者自己用的话,最好不要买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静置几天看看,如果电压下跌严重估计里面极板有短路的地方,看到这个外壳我想起了当年在这个论坛买的这种 ...

电池是佳贝思,昨天充电五小时后,其它电池电压也到3.35了,过了一天,今天每个掉0.3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电池或者自己用的话,最好不要买二手的。

说的全新没使用

网友:
铁理本来电压就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佳贝思,昨天充电五小时后,其它电池电压也到3.35了,过了一天,今天每个掉0.3V吧

捏拉倒了,一准是内部有短路的地方,你充电的时候可以摸摸电池的温度,应该有局部温度比别的地方高,想起来了,我买的也是佳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