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只有中间发热

楼主(2020-07-08):
请问懂电磁炉维修的坛友:新买的美的(Midea)电磁炉 C21-Simple103,只有中间发热,把炒锅中间都烧糊了,是不是有问题,什么地方有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锅底不平啊

楼主:
不是锅底不平,什么锅都一样,只有中间很小一块面积发热,而且是高热。新房子还没通燃气,为临时用在苏宁易购买的,后来看评价,同样例子不少。我是2019年底在海南买的,年初回北京,因为疫情一直没再去。以前有两个电磁炉,没像这样,想知道从电路或结构上有什么问题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
内部结构不同芯盘面积小。功率集中。应该买大盘的

网友:
加热盘上有线圈从里向外绕制,不应该出现中间热,现在厂家都讲节约,配置了小号加热盘?或者线圈只绕了一半?背面磁棒的配置?这是我的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您买那款电磁炉是小线圈发热盘156MM。下一次买210MM发热盘、或用振能牌电磁炉专用炒锅、可能效果好一 ...

谢谢!请教:发热盘可以换吗?

网友:
电磁炉都是中间发热些的吧!我买过好几个不同牌子,都是中间容易焦,功率调低点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