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胆机结像力差

楼主(2020-07-08):
之前装的6p3p闲置一段时间没听,再开机发现声音在音箱里面出不来。听渡口,人声不在正前方而是在左右喇叭上浮着。另外,一台6p1蛋鸡也是差不多问题,换阴极电阻之后插上6p14,结像瞬间清晰了,低音也下去了。请问如何有效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是双声道,声像的位置与音频的相位关系比较大,如果其中一个声道相位弄反了,就会出现定位不准的情况。

网友A:
结像力我感觉是描述人声和乐器的发声位置是否稳定的一种抽象的物理量,既然定位是依靠双声道的,因此结像力差应该跟放大器两个声道的一致性有关。尤其是频响的平整度和相位相移的一致性有关,因此值得怀疑的就是两个声道的元件是否对称,阻容元件是否准确,尤其是输出牛的频响是否一致。影响输出牛频响的因素包括匝数、结构、缝隙大小、叠片数量、绕制张力、环境温度、潮湿度、垫纸厚度、、、、、等等必须一致。两只牛必须一气呵成,不得中途换人。

楼主:
买了一本管善群编《电声技术基础》。有时间就啃啃,避免玄学妖言惑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现象,好像是某个声道相位反了,可重插管子居然好了,是左右声道两个管子都这样吗?

不太理解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从你描述的现象看,应该是某个声道相位不对的表现,也许是喇叭接反了,也许是输入线接反了,当 ...

哦哦,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像力我感觉是描述人声和乐器的发声位置是否稳定的一种抽象的物理量,既然定位是依靠双声道的,因此结像力 ...

院长所言极是!

网友:
也许音箱性能变了,比如受潮、音圈部分短路等等。’

网友:
我搬入新居时,原房主留下一套松下5DVD组合音响,试机时把超低音打开后声场混乱,于是扔到一边,自制6P14袖珍胆功放时想把其主音箱改造一下,发现其中一个声道低音喇叭相位接反,改过来以后一切正常。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结像力我感觉是描述人声和乐器的发声位置是否稳定的一种抽象的物理量,既然定位是依靠双声道的,因此结像力 ...

前几天在绕牛,一个人在家里,也就没用纸笔记匝数,最后一个绕了一半,老婆进门打岔,最终道至少绕一百匝 是插片以后才发现的,

网友D(2020-10-28):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在绕牛,一个人在家里,也就没用纸笔记匝数,最后一个绕了一半,老婆进门打岔,最终道至少绕一百 ...

很搞笑的生活段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搞笑的生活段子。。

最后拆了重绕,现在一般都选旁边没人时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拆了重绕,现在一般都选旁边没人时弄

装一个电子计数器。。

网友:
手工简陋,非专业,一气呵成,100匝时用笔计,乱绕快一点,自己玩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后拆了重绕,现在一般都选旁边没人时弄

绕线机,计数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绕线机,计数器呢???!!!

老式的,只有一个齿轮,只能作为参考。一百转一圈,千位没有,要么是假货,要么缩水产品。反正必须得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