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贴::励磁喇叭与你的破牛

楼主(2020-07-08):
以下知识需要对磁放大器原理,磁铁的性质以及三相电流耦合器有起码的了解,否则就会以为在看谬论。

励磁喇叭是公认的可以播放最具有人味的声音,今天来说说励磁喇叭究竟牛逼在哪里,其目的在于告诉你你的输出牛真的落后的没办法。在我的实践里,具备励磁性质的输出牛在6C19单端的推动下透着励磁喇叭的色彩:安静而温厚,略带暗调的高音,丰富的堂音,犹如莱卡幽暗的绿光。

1,关于硬磁与软磁

励磁喇叭的特别在于其利用了软磁的性质,电磁铁是典型的软磁,天然磁性材料里面只有钴磁具有这种性质,简单来说软磁具有弹性,犹如扁担,挑起来自然富有自然之美,喇叭是机械震动系统,如果以铁管这种硬磁为扁担,挑起来声音很硬是必然的,这种声音小音量的时候如嚼木腊,大音量的时候燥耳不堪,即使在胆机下面,同样改变不了这种劣根性。

是否有办法改变这种劣根性呢,或者说通过功放与喇叭的偶合来弥补?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只能部分。其核心就是输出牛需要具有励磁属性,后续

2,关于励磁喇叭

除了软磁激励之外,实际上励磁喇叭里面还有一组绕组,励磁线圈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磁偏置,里面有一组线圈与音圈之间发生互动,注意的是实际上励磁线圈里面的这组线圈有时候是短路的,这种设计可以令输出线圈与功放失去部分阻尼,而却有被短路线圈提供阻尼,其目的就是喇叭会因此不太受功放阻尼影响,而被自身阻尼控制,从而令音色充满鲜度,由于软磁的弹性性质,励磁喇叭具有声限器的特性,这意味着它的声音悠远安静,小音量却敏锐灵动。

3,关于输出牛

为什么单端机好听,根本一点就是输出牛里面含有直流分量带来的偏执,在磁放大器里面,磁偏置是根本性配置,如果没有这个,磁饱和度无法的到控制,所谓的放大就是空谈,如果把这部分叫做励磁分量的,单端机实际上其输出牛具有一定的这种效应,这是单端机好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推挽机里面,磁偏执相互抵消,不仅如此推挽还抵消了偶次谐波,因此任何放大器论音色的鲜度都无法与单端比较,其声音如西装男一般死板,缺乏表情。因为离开磁偏置的输出牛根本不可能发生软磁效应。

如果以三相电流偶合器的原理来设计输出牛,这意味着初级与次级是分离的,其磁路不是抵消而是交越,输出的以部分功率不手控输入,具有非对称变压器的性质,这种性质在很多领域有着巨大的运用。这种变压器有一个特点,输出短路输入功率最小(反射阻抗高),输出开路输入功率最大(反射阻抗低)。这是与老三篇输出牛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也是令现代喇叭部分展现励磁喇叭音色的核心与根本。

4,关于磁放大器

磁放大器有久远的历史了,尼古拉特斯拉的伟大在于他奠定了现代电子技术的根,无线电的一切。磁放大器长期运用在潜艇,飞机与科研,提供接近无线电静默的电磁辐射标准,与胆机比较,磁放大器在HIEND领域具有最高的音乐艺术表现力。

磁放大器的基本原理是调制解调,也可以在非调制解调完全模拟电路下产生部分效应。励磁喇叭里面具有部分这种贡献。所谓的励磁分量,现代物理学研究认为,这种效应有悖楞次定律,长期以来,电力电流互感器的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找不到解释,好在现在的量子物理学磁畴的微观给于完美的解释。

后语

本文意在提醒爱好者,你的输出牛已经很OUT了,请你好好琢磨,早日把你的输出牛升级为励磁牛。我看到国内已经开始有产品,很高兴,不过我想告诉各位,它不值那么多钱,甚至来说,利用两个输出牛就可以改造出励磁牛。本土鳖的单端机全部是励磁牛。虽然还没有完美的理论模型,可是它的表现老三篇牛完全处在抠鼻屎状态。

希望各位青年人取得进步与新的突破,青年进步就是中国进步。至于老年人们,就由它去吧。

楼主:
如果变压器的磁偏置工作点在峰值音量下处在饱和区附近,那么磁回线会产生偶次谐波,音乐的七个音符就是谐波关系,这里就是胆机的hiend域,hiend sweet pot,因此在适听音量下如果机器大部分时间输出牛在此处,音色是最迷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功率胆机在日常使用根本不能发挥其hiend域潜力的原因,或者说超过五瓦的单端玩家并不理解hiend域的概念,这个就是在某论坛讨论爱因斯坦胆机得到的结论。本土鳖非常赞赏这种结论,并以此为玩机操守。

网友:
器件的更新换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成本,而不是性能,这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事实,所以很多人认为,新的工艺技术,一定比老的好,这是一种误区。
励磁扬声器、钴磁扬声器,做的好的话品质远超永磁体扬声器,但前提是你愿意花N倍的价钱去获取它,因此它被社会淘汰就不稀奇了。况且这里所说的“做的好”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标准。
所以我不偏颇的认为软磁类扬声器一定比永磁类好,但得承认它的优势,就和晶体管取代电子管一样,我觉得成本依然是最大因素,电子管也有一堆缺陷,但它某些方面确实很优秀。
有闲钱我也想搞一套钴磁音响,问题是,没钱说个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文章。同时,如有可能,应该做双盲实验。用励磁的和高质量永磁的分别接您的输出牛,随机播放,如果真 ...

这个还是能被听出来的,因为不同的喇叭就是放同个音箱也会有不同的音色感受,听出来是一回事,好听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很可能是他说好听我说不好听。

网友:
磁放大器技术早期用于工业大功率交流电器调流调压如今淘汰,很不明白它却被音响发烧拾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文章。同时,如有可能,应该做双盲实验。用励磁的和高质量永磁的分别接您的输出牛,随机播放,如果真 ...

励磁喇叭非常原始,早被永磁替代了还那么贵估计也是卖给傻子的,黑胶唱片更奇葩,那么原始的唱针技术早就被cd机替代了,还卖那么贵估计卖家基本上也是傻子。

网友:
当初设计励磁喇叭就是为了省一个阻流圈吧,早期滤波电容容量都不大,用阻流圈压降比阻流电阻小。

网友(2020-08-31):
楼主对于磁场的“软硬”完全搞反。这点上我非常确定。为此我们先定义一下软硬。我们谈软硬,不是要谈磁体自己软硬,而是要谈磁隙处磁场的软硬。定义磁隙处磁场“硬”为它很少受外界影响;音圈里面电流大小对磁体提供的磁隙磁场没什么影响。此为硬。定义磁隙处磁场“软”为它受到外界较大影响,音圈里面电流大小对磁体提供的磁隙磁场有较大影响。此为软。

励磁喇叭磁隙处的磁场可软可硬,取决于励得厉不厉害。如果励得很厉害,磁路里的软磁体基本饱和,这时磁隙里的磁场就硬。如果励得不厉害,磁路里得软磁体没有饱和,那么 此时磁隙里的磁场就软。

铁氧体喇叭基本上磁隙里磁场比较软。铁氧体最大磁场强度比较小,所以需要“聚集”磁场到磁隙处。这是为什么铁氧体磁体一般采用外磁,因为只有用外磁才能用大量的铁氧体磁体。磁力线从铁氧体出发,经过软铁聚集到磁隙,又通过中心软铁回到铁氧体另外一面。音圈电流来抵抗这个磁场的时候,这些磁力线可以找到旁边的路径,“让一让”。所以软。

钴磁喇叭磁隙里面磁场一般比较硬。这时因为钴磁能提供的磁场强度较大,所以一般用它当中心磁体,“内磁”由此而来。磁体离磁隙近,所以不容易找到别的路径“让”,所以磁场比较硬。

短路环可以把磁场变硬。这是因为短路环里可以感应电流。当音圈电流来抵抗磁隙磁场的时候,短路环感受到磁场有减小趋势,它里面会感应出电流,来抵抗变化(楞次定理)。所以短路环可以让磁隙的磁场变硬。

励磁的线圈,如果用恒压源来激励,它相当于一个大型短路环。如果用恒流源激励,就没有这个效应了。而且为了能够响应音频的电流抵抗,这个恒压源最好是反应比较快的。所以可以在励磁的线圈两端接电容来提供这个响应。

网友(2020-07-08):
阅后感:
前半部分有点味道,再看下去有点像天书,没接到地气。

网友:
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A:
很好的文章。同时,如有可能,应该做双盲实验。用励磁的和高质量永磁的分别接您的输出牛,随机播放,如果真的能闭着眼睛听出来,那就是真的牛牛牛!如果听不出,那就是吹牛。

网友:
        等等、等等,你先让我先整理一下,我脑子有点乱,励磁、钴磁、硬磁、软磁、强磁、弱磁、永磁、恒磁、钕铁硼、电磁铁、充磁、消磁,这些都是什么概念,怎么界定,需要认真科普一下弄清楚是什么意思,现在又出现磁放大是什么概念,不弄清楚容易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喇叭内部嵌入了短路铜环,使得喇叭具有了软磁特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的有道理,类似的作用,短路环还可以作为“软磁隙”用,这个是有论文的。微波炉里面那种电机的短路环就是类似作用。

输出牛的磁隙同样是死的,铁管磁隙,
软磁隙是动态的,过载时接近全开,小信号是不起作用,也可以类比为扁担磁隙。

楼主:
从专业角度来说,软磁的布赫墙(block wall)是会发生摇摆的,硬磁没有这种现象,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网友:
智商税广告而已

楼主:
知道这个图出处的有兴趣私聊,这个给自制的做个参考,实际上磁隙可以通过软磁隙替代,图中标识是有问题的,中间为次级,两边是初级,串起来即可。

网友:
很好,拜读学习了。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文章。同时,如有可能,应该做双盲实验。用励磁的和高质量永磁的分别接您的输出牛,随机播放,如果真 ...

我用两只很便宜的输出牛改造跟乐潘牛对比过,改造牛播放高音沙锤的声音是散开的,很细腻,乐潘是有粘一起的偏向,就是说高频有相移,沙锤的泛音测试系统我认为是不错的选择,甚至带不带反馈很容易听出来。三角铁,碰铃的声音泛音没有沙锤丰富。至于您说的ab测试完全没必要,音色比对本身就是音响的乐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