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019制作的FM调感收音机简单好做声音不错

楼主(2020-07-08):
手里有块CXA1019,由于购买时没有注意看管脚间距不是标准的,一直没有用,偶得一块老的不能在老的车机主板,只有中波的单声道的,板子烂的不行了,看到有个调感头还可以利用,只有3个磁芯,(厂家够节约成本的 )中波收台干扰太大,做个调频的应该还可以吧。找出一块5X7洞洞板,用CXA1019只做FM元件选用少,基本不用调试,于是开始焊接,现将调感头的3个磁芯调到调频线圈上在后面用用洞洞板做有个小板,焊上2个可调电容30P 只用两个线圈。用导线连接到纸板上。调整2个可变电容,一个覆盖,一个调谐,很容易就调好了,收音清晰,收音效果还不错,发上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原理图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上的图一艘一大把。所以没有发。改动部分是取消2个线圈用调感里的线圈代替了。

网友A:
这个好,原理图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CXA1019芯片制作收音机时供电电压偏高些,特别是收听调频的声音效果真心不错。

网友B:
要是给CXA1019弄个底座装上就更好了。楼主手艺不错,好鼓捣的好同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给CXA1019弄个底座装上就更好了。楼主手艺不错,好鼓捣的好同志!

感觉CA1019的腿都要掰断了

网友:
我还有二块空着也!!!!!!

网友C:
动手能力高!各种制作参数,和调试说明就详细,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高!各种制作参数,和调试说明就详细,就更好了。

图是网上的,原件就10几个。非常简单,所以没有写太多,拼凑这玩的,没有技术含量,只是消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是网上的,原件就10几个。非常简单,所以没有写太多,拼凑这玩的,没有技术含量,只是消遣。

正因为网上太多,才不好选取,请你几个关健元件说说吧,谢谢!!

网友(2024-05-20):
供电电压多少伏?

网友:
这个焊工了得,漂亮!百足虫在前进。

网友:
高手在民间,高手在论坛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