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MOS管数据手册,计算最大瞬时电流

楼主(2020-07-08):
准备做个储能点焊机用6到9颗MOS管,290A,10V导通内阻1.6毫欧。
点焊时间10毫秒,两个法拉电容串联5.4V,内阻0.56毫欧,输出电流应该有10000A吧?不知道电流算得对不对。实际点焊电流150A左右
看了官方的数据手册,划红圈的地方应该是计算公式吗,小白不懂英文,那位大神能解释下吗?

网友:
这是内部二极管的特性描述。典型反向恢复时间 38纳秒。 在二极管电流145A时电流变化率每微秒100A

网友:
最大电流直接就有指标不需要计算也无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