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找到这样的小九脚双三管,请老手赐教

楼主(2020-07-09):
高u值80以上,屏流4-10毫安,vg-1.5-2v, 耐压180以上,有什么好的选择,这数据好像大部分都是五极管了。

网友A:
以我所见闻可以明确的说,除了特殊设备用的外几乎没有,高μ管一般是前级电压放大的,为了省电,屏流都特别小,你要这么大屏流的高μ管干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白同志提供的信息,本来想想办法搞到这个管子,如果26p也低u,就基本上灭了这个想法了,老老实 ...

   E55L 是飞利浦  特殊品质,抗冲击、抗振动,寿命长。专业设备用宽带输出五极管。超高夸导,其普通使用相当于6S6。该管只是用很小的信号就可以推动,甚至不用电压放大前级。之所以被看好是由于较低的屏压,以及前诉的特点。

网友C:
如果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双三极管,楼主就不会发问了。已知双三极管中,电压、屏流,栅极偏压可以满足要求的,只有12AT7(ECC81),2025,6201,但是其μ只有60,μ超过70的其他参数就无法满足。
12AT7(ECC81)参数(其他两管屏压250V时相同):屏极250V/10mA,Rk200欧姆,互导5.5mA/V,内阻10.9K,μ60

网友D:
貌似6N2/6N4可以满足。

网友E:
6N2的参数
类型:旁热式阴极双三极管。
主要用途:低频电压放大。 (基本数据)
(单只三极管)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34A;
阳极电压(Ua)=250V;
栅极电压(Ug)=-1.5V;
阳极电流(Ia)=2.3±0.9mA;
跨导(S)=1.6~2.65mA/V;
放大系数(μ)=97.5±1.75.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不熟悉国产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2的参数
类型:旁热式阴极双三极管。
主要用途:低频电压放大。 (基本数据)

电流不够,

网友E:
并管电流应该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6N2/6N4可以满足。

6n4两毫安的时候,vg才0.6伏。1.2伏的时候才0.8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u越高意味着栅极绕丝越密,跨导越高则栅极离阴极越近,电流越大则栅极绕丝越稀疏。
如果楼主略微知道点电 ...

谢谢你的解读,可是我真想有这样一个管子。

楼主:
好像有个6h26p,查不到代用,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双三极管,楼主就不会发问了。已知双三极管中,电压、屏流,栅极偏压可以满足要求的, ...

是,如果u50-60要好找一些

网友G:
楼主不懂电子管原理和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懂电子管原理和构造。

这个是真不懂,多谢指教。

前面老手的ECC81是不错的代选,谢谢了,实际上6H26P(6N26P)完全复合条件,不过基本上找不到。
6H26P的代用有ECC42,2C51,6385,6N3P-DR。也找不到。

我认为大部分管子都非常好,好不好由参数在电路里发挥的恰好为好,用对了都好。不过貌似管子结构各有风格,在声音表现上估计貂蝉与黛玉各有迷人之处吧,胆机这东西就是这样的独特性乐趣。

网友C:
6H26P、ECC42和6N3P-DR在《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里查不到,6385和2C51屏压150V,μ只有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6H26P、ECC42和6N3P-DR在《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里查不到,6385和2C51屏压150V,μ只有35:

非常感谢老白同志提供的信息,本来想想办法搞到这个管子,如果26p也低u,就基本上灭了这个想法了,老老实实的五极管.您提供的ecc81这个我记下了,有机会要拿下。
另外老哥对e55l有何见解,这个管子全世界都热啊,结构好像也很特别,请赐教。

楼主:
据说26这个管子是俄罗斯那个啥轰炸机上用的长寿管之一。

网友:
USA的12AT7(ECC81)手里有几个,E55L这种左特性的管子没有研究过,互导太高了,很难配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真不懂,多谢指教。

前面老手的ECC81是不错的代选,谢谢了,实际上6H26P(6N26P)完全复合条件 ...

6N26P可以買到的啊,但是放大倍數好像並不滿足樓中要求。
6N3P-DR和ECC42放大倍數也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6N26P可以買到的啊,但是放大倍數好像並不滿足樓中要求。
6N3P-DR和ECC42放大倍數也太小。

6N26P
類型        雙脈衝三極管
應用        在脈衝電流中的應用
陰極型        氧化物,間接加熱
信封        玻璃,微型
質量g        18
燈絲電壓,V        6,3
燈絲電流,A        0,57-0,67
陽極電壓,V        150
陽極電流,A        0,011-0,018
陽極功率,W        2,6
陡度,mA / V        9,5
微聲噪聲,mV        60
獲得        38-58

基本上不考虑了,小贵,以后有机会慢慢淘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所见闻可以明确的说,除了特殊设备用的外几乎没有,高μ管一般是前级电压放大的,为了省电,屏流都特别 ...

一台酝酿了一年多的研究遍所有单端机架构的极简到没有任何电容,阴极电阻是镍镉电池的,末级阴极电阻是蓄电池来充当,LOFTIN WHIte万能单端机。主要切换,末级管,双路电源。我需要的是60以上的U,一节阴极电池刚好电流在3-8毫安的弱推动双三管来玩MINI瓦特。这个参数可以覆盖所有末级小管的推动要求。并通过一键切换可以到SIPP状态来扩张功率。蓄电充的电给推动级做灯丝驱动。等于使用的时候电池在充电,咱不能浪费一滴阴极电阻上的革命能量对吧。
透露一下,这个是测试样机,最终会六十分长,20高,15厚,用脚架架起来,所有管子通过航空插头切换,实现一机玩遍所有单端图纸。

楼主:
就是我的月光宝盒,前天临时插上6n4推6c19,没想到参数直接完美无瑕,末级是circlotrom回旋结构,开机预热三分钟拉上高压开关,女低音苏曼一开口出来的声音,我就彻底落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的月光宝盒,前天临时插上6n4推6c19,没想到参数直接完美无瑕,末级是circlotrom回旋结构,开机预热三 ...

放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我贴个类似架构的出来吧,貌似还是中国搞得,可能版权者不愿公开(如果不合适请联系论坛删除),可是考虑到这是公共信息找到的。不能怪我哦。

他这个搞得太复杂,因为是产品吧,我的主要是把负载全部恒流源化了,主题简化到了极致意味着附属有点复杂,考虑到各种管子的情况,阴极电压有很大的调整幅度,不过这些都可以自动化了,

这种设计的电源架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前后级直偶啮合的需要,一个是末级必须的高压延迟。

LW单端变体太多,有些简直精妙无比,我个人认为,驱动深删压得末级,还有各种值热胆,LW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我最爱它的是,小音量的时候末级是28毫安,大音量的时候自动变成55毫安。就是我说的静态摇曳,超棒的性质啊。设置28那么小是因为这样最具沉静华丽的音色,很小的音量下沙锤泛音细如蚕丝的清晰。夜里听简直有点时光不待的感觉,可能与6C19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6N26P可以買到的啊,但是放大倍數好像並不滿足樓中要求。
6N3P-DR和ECC42放大倍數也太小。

我又研究了一下,6N26/23/30P 都是非常不错的管子,鹅毛视乎对26有很高的评价,刚好符合我的弱推思想,看了慢慢要搞个来品尝一下啥鹅肝儿味道。

网友I:
既然是玩,不妨试一下欧洲的单三极管,PC92,PC96,PC900和你的要求差不多,就是u小一些,在6,70.

网友J:
符合这种管子条件的还真不好找,我记得还真的有一个型号具体忘记了符合楼主的条件,屏流类似于5687,跨导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玩,不妨试一下欧洲的单三极管,PC92,PC96,PC900和你的要求差不多,就是u小一些,在6,70.

是啊,搞这个万能机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谢谢推荐,基本上如果以后全部管子架上,机器有一米宽,到也显得霸气侧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符合这种管子条件的还真不好找,我记得还真的有一个型号具体忘记了符合楼主的条件,屏流类似于5687,跨导也 ...

如果想起来麻烦告知,现在主要测试这个励磁牛,下一步打算收集些偏门的奇花异草来乱点鸳鸯谱玩

楼主:
以下为转帖,擇自葡萄牙的一份LW单端机研究文献。
。。。。。。。。。。。。。。

作为最终建议,我们将进行回顾:

首先,请记住,直接耦合系统会产生很高的增益,这是在电子管电路中可以获得的最大增益。因此,高增益会受到网络嗡嗡声的影响。请记住,第一个LW具有反嗡嗡声反馈。在低功率(高达2-3W)下,无需特别注意,建议从这些值向前置放大器的灯丝供应直流电。始终建议特别注意灯丝的双重供应,一股用于前置,一股用于输出,因为这根阴极的工作电压始终比前置放大器高得多。音频阶段中的所有接地连接必须从单个点开始。 管通具有极低的失真,因此输出变压器始终必须保持最佳质量。请记住,“真实” LW没有补偿性负反馈。输出变压器的任何节省都将导致较差的响应。

该电路还容易受到极板电流的影响,这需要一个调节良好的低阻抗内部电源。实际上,应使用规定为等效非LW电路所需电流的两倍的电源变压器。调节和阻尼也很有价值,因此也强烈建议使用大电容进行滤波,在源阀和输出阀阴极之间使用电容式阻尼器并防止滤波器震动。
出口阀板中高电流变化的特殊属性提供了“生动的听觉”,这是其他类型的已知电路无法提供的。低功率水平不要打动。这些放大器的动态特性完全弥补了这种损耗。低水平和高水平的差异更大,就像我们有一个音量扩展器一样。这些水平更接近现实。更高的功率将需要更大的源。据专家介绍,8W LW的音量外观等同于40W固态设备,并且声音的呈现度和生动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55L 是飞利浦  特殊品质,抗冲击、抗振动,寿命长。专业设备用宽带输出五极管。超高夸导,其普通使用 ...

多谢班主的指教,这个管子就是以菲利普的为极致,不过炒的太高了,东西是不错,
顺路,如果有人打算收藏上图管子,顺路可否给小弟也带一对。
有时候我都想开个帖子说说很多另类靓声管。看到论坛潜水高手太多,不敢乱语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为转帖,擇自葡萄牙的一份LW单端机研究文献。
。。。。。。。。。。。。。。

LW单端机?是什么词语的缩写?。比如SRPP: Shunt Regulated Push-Pull(分流调整式推挽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W单端机?是什么词语的缩写?。比如SRPP: Shunt Regulated Push-Pull(分流调整式推挽放大器)。

LW=loftIN WHITE=单端直偶=超三,好像也叫SUPER STC。 1920第一个专利出现,有专业研究这个体系的。进坑很难再出来。这是第一个专利

网友K:
你把6j23接成三极管就有了。只是要超限使用阳极到180伏(最高150伏)。此外,6J9p也可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把6j23接成三极管就有了。

果然高手,一定会试试的。不过目前的最新进展是6n4这么弱小一毫安管在回旋技术的加持下可以推6c19到爆棚。因此实际上这个u50-60足足的了。这就是lw一旦演变成回旋放大器的威力。

楼主:
无反馈无电容是超高频泛音散开的根本,彻底消失的相移,这就是为什么lw架构如此多的缺点却成为一个越加精进流派的根本原因,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忍受,最终在创新的力量下灭掉缺点。

楼主:
一个合适的高级推动必须完美天成,一切搭配都恰好,末级要高珊压,低倍率,19这个管子的价值就在这里,它天生为lw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管电流应该够用

关于并管,那是一个浩大的江湖,直接并是原始社会的石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LW=loftIN WHITE=单端直偶=超三,好像也叫SUPER STC。 1920第一个专利出现,有专业研究这个体系的。进 ...

WHITE  非常明显是-白色。loft 楼上,上层的意思。IN  在----里面  专业缩写输入。loftIN WHITE 与单端直偶不大确切啊。单端直接耦合系统— Single-ended direct coupling system。
SUPER STC—SUPER(超级) STC— Sound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传声系数)可以理解为超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TE  非常明显是-白色。loft 楼上,上层的意思。IN  在----里面  专业缩写输入。loftIN WHITE 与单端 ...

中文名叫乐富庭-白爵,机器取的名字,还挺聪明的。

楼主:
末级需要灯丝与阴极高耐压,这是19的强项,否则需要前后独立灯丝电源,根本性的好处是比如大鼓敲击瞬间有冲击波被录音成阶梯信息,这个被一般电路的电容变成脉冲,丢掉了低音重要的堂音信息,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信息可以瞬间饱和输出牛,要求电源要好才能演绎这种低频冲击力,鬼子们已经发展到高压动态跟随电源,这个电路在早期的无线电与电视里面有,这样你会听到前所未有的低频弹跳的瞬间爆发力,在阿姐鼓里,甚至会突然吓你一跳,正如文中所说,由于末级独特的跟随性质,感觉功率余量很大,个人还是认为以为最根本的是由于推动级的负载电阻与末级阴极想接,形成了复合srpp架构带来的独特性。研究文献就1920以来的著名设计做了许多解读,有些电路实在精美,出于信息的版权实在不能在此共享,请大家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