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连接管问题

楼主(2020-07-09):
天气炎热1匹空调外机有问题了:环境温度凉时制冷正常,环境温度炎热压缩机就热保护了。刚好手里有一台1.5匹外机闲置想换上去,还要利用原6+10连接管,买了12转10的转接头R22在路上。想请教下大家这样有没有影响(1.5匹原12的管子改用10的连接管),室内机是1.5的原12管已改10管正常在用

网友A:
可能是室外机的风扇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制冷效率会下降。费电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室外机的风扇电容容量变小了。

说得对,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风扇电容的问题,造成散热问题的分析是对的。换一个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室外机脏了?!

网友:
管路怖长影响不大

网友:
外机风扇电容容量变小或散热片脏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