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长时间灌电流会不会损坏

楼主(2020-07-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灌点电流和减轻负载,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端稳压支持灌电流就没区别,否则就有驱别。

假定一个5V电压加在3.3V输出的三端稳压输出端,三端 ...

但是你前面有个10k电阻啊?

再说1117也接有负载啊。3.3v/电流 = 负载大小;

10k与这个负载分压,应不大就行吧?

除非经过这个10k的电流大到让1117截止,让负载电压高于3.3v;

对吗?

网友:
ADC输入端内部大多具备类似图上的保护电路,没太大必要在外部再加俩二极管。
如果实在不放心,改为对地加一只稳压管,就无需担心111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端稳压支持灌电流就没区别,否则就有驱别。

假定一个5V电压加在3.3V输出的三端稳压输出端,三端 ...

信号输入端能提供的电流应该很有限,即使输入信号能使二极管导通,则提供的电流绝对小于3.3V电源的工作电流吧。这样的后果最多只能使AMS1117-3.3的输出电流减少。而信号电压提供你所谓的“灌电流”后,10K电阻上的压降将增加。使得所谓“灌电流”不会大幅度增加,绝不可能使AMS1117-3.3输出端电压超过3.3V。

网友:
你的仿真R1太大,应该通过R1的电流有几十mA,改为100欧以下试试?

网友:
好好理解一下4楼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