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地暖温控器坏了,尝试维修。

楼主(2020-07-09):
主板单独供电12V正常,液晶可以显示,是电源模块部分炸鸡,MOS管是1N60,没有电源管理IC。三角管的2脚接1N60的G极,1脚串两个105电阻到大电容正极,3脚到1n60的S极,S极一端接不知多大的电阻到大电容的负极,丝印看不到了,也不懂原理,请大神指点。

通12V电源显示屏正常显示

电源板背面炸鸡图

电源板正面炸鸡图一个碳膜电阻应该是10欧的保险电阻?

主控板背面

网友A:
看样子就是12V的开关电源部分坏了。没有元件参数,修复难度可不小。

那个10欧姆的“大电阻”是防开机冲击的。这只电阻烧断了,表明有严重故障,电路里会烧一串东西,基本上1N60及其S极电阻必坏。三极管基本也不保。

S极的电阻是限流、检流用,估计是数欧姆的阻值。

————————————————————

如果有足够空间,我更建议你不直接修理,改为采用”功能块”移植法来替换损坏部分,以实现原来的12V供电能力:

一是网购12V开关电源板。

二是用工频变压器,自己DIY一个12V电源。这个工作量较大,但最耐用!绝非开关电源方案可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12V的开关电源部分坏了。没有元件参数,修复难度可不小。

那个10欧姆的“大电阻”是防开机冲 ...

12V电源很好找,D它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12V的开关电源部分坏了。没有元件参数,修复难度可不小。

那个10欧姆的“大电阻”是防开机冲 ...

说的极是,这货是86面板放置在墙体里面,空间非常有限,况且电源板上面还集成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开关,感觉想把12V电源塞进去望尘莫及,更不要说工频变压器了,外接12V电源进去的话直接影响美观啊。盼望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这样的地暖控制器帮忙给看看参数,不胜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电源很好找,D它干啥……

想耐用,还是这种DIY法靠谱。开关电源的,使用三五年光景必坏。工频变压器的,10年稳定运行没压力

如果没有空间(或者不想DIY),还有一个保底做法:外加一个12V的电源适配器——以工频变压器的为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极是,这货是86面板放置在墙体里面,空间非常有限,况且电源板上面还集成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开关,感觉 ...

12V开关电源,也有板子很小的。测量好尺寸需求,在淘宝应该能找到。

换比修省事多了…………

网友:
地暖控制也这么复杂?我以为就简单的温控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小功率的开关电源,如果是使用IC的,还有一些维修价值。

如果是分立件的,维修价值真不高,因为出现严重故障时,基本上电路里的半导体器件都会坏掉——虽然近20年前,我就能成功修复一台采用分立件、且所有元件参数都不知道的打印机开关电源,但我仍然这样说,因为投入产出比太小。

网友:
看这板子做工,修真是不如换掉,体积完全不用担心,tb随便搜了个你看下:30*20*16mm,86盒怎么也能塞进去吧,质量不用担心,这种都是工业用的,正常10几年完全没问题,楼上的几位不要对开关电源有成见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借鉴,不过这些都太简单了。

网友:
12V 小裸板引出线热缩管保护,外挂,
我卫生间这种控制器和定时器好几个不同控制面板,
全新的不用自带电源改用外接12V统一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