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错误信息的修改

楼主(2020-07-09):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U盘,被人骗了,用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卖家给作假了,在电脑上显示是8G实际只有4G。现在我想还改回4G显示,芯片经软件查询是安国的,我下载了几个安国量产工具软件可是都不能用,一安装在电脑上我的电脑上的键盘和鼠标就失灵不能用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哪位大师有安国量产工具软件的下载链接给提供一个,或介绍一个其他的能改写U盘显示信息的软件也可以,只要能改写U盘显示的原始信息,还原默认状态就可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师们!

网友:
直接搞U盘,要多大容量就能改成多大(JS扩容专用)。

如果提示失败,一般是杀毒软件/系统持续访问 U 盘所致,解决办法:先用系统格式化。

楼主:
谢谢,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是win7吧
安国的要在xp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win7吧
安国的要在xp下改

对,我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win7吧
安国的要在xp下改

请问要是在XP下安装安国软件鼠标键盘就不受影响了,是吗?您安装测试过吗?我的系统都重装3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是在XP下安装安国软件鼠标键盘就不受影响了,是吗?您安装测试过吗?我的系统都重装3回了。

我在家里的xp用过,没这个问题
单位的win7就不行
但也不是键盘失灵,就是软件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家里的xp用过,没这个问题
单位的win7就不行
但也不是键盘失灵,就是软件无效

我的是在WIN7系统上一安装好安国量产软件,电脑的鼠标键盘就不能用了。就得重装系统,闹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郁闷。

网友B:
重新量产后,如果是黑片,可能可用空间只有一两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量产后,如果是黑片,可能可用空间只有一两GB

我现在只想把扩容的u盘恢复到初始状态,可是就是安国量产软件在电脑上安装不了,我好笨呀,郁闷!希望有高手帮帮我。

网友:
我之前制作了几个U盘,用的正是安国的主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想把扩容的u盘恢复到初始状态,可是就是安国量产软件在电脑上安装不了,我好笨呀,郁闷!希望有 ...

可能要win7 32位 或者xp才行

网友:
安国的有usb修复软件,量产后运行一下,不然电脑重启USB键鼠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是在XP下安装安国软件鼠标键盘就不受影响了,是吗?您安装测试过吗?我的系统都重装3回了。

量产完后运行,一定要在电脑重启前运行。否则重启后usb键鼠就会失灵。

网友:
量产完可以了吗?不过还是不建议放有价值的资料

楼主:
你好,我刚看到你发来的信息,谢谢,非常的感谢。我现在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完后运行,一定要在电脑重启前运行。否则重启后usb键鼠就会失灵。

您好,我试了,在这里先谢谢您了。您这个软件是修改USB键鼠失灵的是吧,我的电脑系统已经重做了,现在能使用了,谢谢您。我想让您帮帮我用个什么软件能把增容的错误信息重置还原过来,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试了,在这里先谢谢您了。您这个软件是修改USB键鼠失灵的是吧,我的电脑系统已经重做了,现在能 ...

你用DG看看是否能恢复。打开DG选中你的U盘,点硬盘选项按钮,下面你再试吧,我没用过扩容盘。我用DG521941_x64与DG521941_x86(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DG看看是否能恢复。打开DG选中你的U盘,点硬盘选项按钮,下面你再试吧,我没用过扩容盘。我用DG52194 ...

好,我再试试吧。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