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504-3收音机里之前用的电阻是啥得?碳膜还是?

楼主(2020-07-09):
红星504-3收音机里之前用的电阻是啥得?碳膜还是?哪位老师知道麻烦说下,如果替代,现在用什么电阻可以完美替代。用金属膜得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资料难得,不容易能找到,就我目前一些资料是没有,这么说是历史得产物了,如果用现在得金属膜 ...

资料里不是说了吗,理论上讲实心电阻的分布电感比碳膜、金属膜电阻要小。其实如果舍得用高级的材料和工艺,做出高精度高稳定度的碳质电阻也是可能的,至于厂家会不会下这工夫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这些实心电阻阻值为啥偏差很大,是以前工艺所限制,到现在日久造成的吗

碳质电阻,成本低,误差大,性能不怎么稳定,受潮受热都会影响阻值,唯一优点是便宜。以前5%精度的碳膜电阻已经算得上“高精度”了,碳质电阻误差都是误差20%这一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这些实心电阻阻值为啥偏差很大,是以前工艺所限制,到现在日久造成的吗

        这些色环实心电阻叫碳质电阻,比后来的绿袍电阻要早,特点就是误差比较大,用在电子管收音机上很好,因为电路里要求的精确度不是很高,现在的电阻精确度很高,有碳膜的,金属氧化膜的,金属膜的,只要功率余量足够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C:
普通电阻的进化:实心电阻 -- 碳膜电阻 -- 金属膜电阻

网友:
老收音机使用的电阻,不是碳膜,是实心碳粉。可以用碳膜,金属膜电阻代替。

网友:
圆柱形的是碳质,两端有大头的是碳膜,金属膜就免了。

楼主:
发现这些实心电阻阻值为啥偏差很大,是以前工艺所限制,到现在日久造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阻的进化:实心电阻 -- 碳膜电阻 -- 金属膜电阻

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色环实心电阻叫碳质电阻,比后来的绿袍电阻要早,特点就是误差比较大,用在电子管收音机上很 ...

好的,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质电阻,成本低,误差大,性能不怎么稳定,受潮受热都会影响阻值,唯一优点是便宜。以前5%精度的碳膜电 ...

我量了一下,大概各个误差很大,个别达到了35%以上,吓人啊,这些古董,我看也就是收藏观赏了,大理到能用,我看得费劲

网友D:
   60年代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基本都是碳质实心电阻用碳粉,石灰粉,酚醛树脂混合压制而成。阻值采用的是三(四)环标示,第四环误差,大多合格的三环误差为20%,四环多误差环银与金环(10%:5%)。收音机大多采用三环电阻,后来逐步被碳膜电阻所取代也就是被现代人所称作的绿袍电阻。以后出现的金属膜电阻由于成本高只是在仪器仪表中被采用。当今当然都可用于替代使用。
   说明一点由于材料工业的发展,工艺的改善,碳质实心电阻又被国外电子厂家以及胆机爱好者所青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年代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基本都是碳质实心电阻用碳粉,石灰粉,酚醛树脂混合压制而成。阻值采用的是三 ...

感谢,这个资料难得,不容易能找到,就我目前一些资料是没有,这么说是历史得产物了,如果用现在得金属膜电阻应该是完全可以替代吧,这在当时都是用在高端仪器内得,哈哈,另外,刚才说到胆机爱好者,青睐现代改进型得实芯碳质电阻,这是为啥,为啥不用金属膜电阻,他们有啥区别吗,价格来说,我感觉也不会高出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