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是如何组装的?比如18650,48V20AH

楼主(2020-07-09):
锂电池组是如何组装的?比如18650,48V20AH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排放与连接有点没搞明白

以每节 3.7V, 2Ah 为例:

a. 两节串联,获得 3.7V*2, 2Ah = 7.4V, 2Ah

b. 两节并联,获得 3.7V, 2Ah*2 = 3.7V, 4Ah

c. 两两并联,再串两组,获得 3.7V*2, 2Ah*2 = 7.4V, 4Ah

以此类推,N 节并联后(计为一组),再拿 M 组串联,记作 N P M S 电池组。

电池组电压、容量为 3.7V*M, 2Ah*N

以 2P3S 为例(2并3串):

每两节并联(3.7V, 4Ah),再三组串联(3.7V*3, 4Ah)

最终获得 11.1V, 4Ah 电池组,这是老笔记本常见 18650 配置。

另外说明,电压不同的电池不宜并联,容量不同的电池不宜串联。

网友:
找个电动车论坛看看。。。

网友A:
需要先算好几串几并,然后再施工(点焊、固定架)。

串联增加电压增加内阻,并联增加容量降低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算好几串几并,然后再施工(点焊、固定架)。

串联增加电压增加内阻,并联增加容量降低内阻。

电池的排放与连接有点没搞明白

网友B:
这是三并三串
三个电池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这是并联为一组
三组电池头尾相接为串联
并联容量增加电压不变
串联容量不变电压增加

通过这么n并n串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电压容量

网友C:
一般把13串3.7V的18650组成的电池组认为是48v。至于容量,就看并数。如2600mah的18650,单只串起来就是2.6ah;两只并后再串,容量2.6X2=5.2ah,更多并的类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把13串3.7V的18650组成的电池组认为是48v。至于容量,就看并数。如2600mah的18650,单只串起来就是2.6a ...

电池的摆放和具体如何连接走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摆放和具体如何连接走线呢??

电池间不走线,一般是用点焊机镍带点焊连接的。网上随便百度图片就可见

可惜我没权限上图,而且连链接都不能发,汗。没设备没经验的话自己不要弄,不靠谱更不安全

网友D:
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串并联。
但是对组装工艺,电池间绝缘隔离,电池容量的分组,电池内阻的分组,这些要求很高!!!不然小心事故!!!
去电动车论坛潜水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串并联。
但是对组装工艺,电池间绝缘隔离,电池容量的分组,电池内阻的分组,这些要求 ...

电动车论坛网址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论坛网址提供一下

这论坛不允许发别的论坛连接,要被封的!!!
自己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并三串
三个电池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这是并联为一组
三组电池头尾相接为串联

如果是13串4并是不是每四个并联,形成13组后在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3串4并是不是每四个并联,形成13组后在串联.

对头.......